[整流与稳压]
功放开路

楼主(2014-08-01):
今天突然看到一个OTL功放,突然想起来如果输出端开路会怎么样?三极管不是电流放大器件吗,而电流源输出端不可开路,电源输出端不可短路,如果OTL功放输出端出现虚焊的情况,导致开路,那岂不是很危险?如果是,那要怎样避免?:dizzy:

网友A:
电流放大器件不等于电流源,而且电流源不能开路的原理仅限在教科书上,实际中的电流源开路,会表现为有限的电压输出,电子实践和《电路分析》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放大器件不等于电流源,而且电流源不能开路的原理仅限在教科书上,实际中的电流源开路,会表现为有限的 ...

那这个有限的电压输出应该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吧?
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还有按你的意思是功放的输出端是可以开路的,可不可以说说原因啊?

网友A:
是啊,其实现实世界里的恒流源是“限压恒流源”,你的手机锂电池充电器就是,没见不上电池插电,引起地球爆炸啊。凡是不能开路的东西,要么是没有负载,输出功率反射造成放大器过载的,多见于射频功放,要么是负载参与了环路稳定,没有负载造成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其实现实世界里的恒流源是“限压恒流源”,你的手机锂电池充电器就是,没见不上电池插电,引起地球爆 ...

那就是说OTL电路如果输出端开路,造成Ib为极小的漏电流,从而Ic极小,导致管压降为零,如果去测则输出端将会是电源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OTL电路如果输出端开路,造成Ib为极小的漏电流,从而Ic极小,导致管压降为零,如果去测则输出端 ...

那不一定。
OTL输出开路,若输入为零,很可能你测出的输出电压也是零。
虽然BJT是电流放大器件,但绝大多数OTL是互补电路,由发射极输出,有很深(100%)的本级电压负反馈,输出端近似是个电压源,输出开路对输出电压几乎没有影响。这也是许多音频放大芯片负载16欧8欧4欧扬声器随便接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一定。
OTL输出开路,若输入为零,很可能你测出的输出电压也是零。
虽然BJT是电流放大器件,但绝大多 ...

有点不太懂啊,不知道版主能不能就图说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不太懂啊,不知道版主能不能就图说说啊?

就图说说?
你的图呢?

网友C:
你是不是担心它的输出电压太高把自己击毁?:D

网友D:
您板子上的供电电源电压是一条不易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