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出现不能发现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02):
最近在学习Pspice,使用Pspice仿真的时候,当设置好参数后,经常出现不能发现库的情况,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了?刚刚重新建了个工程又可以了!!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库连接问题吧!!!

网友B:
PSPICE确实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bug,换成16.5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连接问题吧!!!

最近又出现不能发现库的问题了,而且像上次重建一个工程还是出现不能发现库,当我把这个文件复制到上次那个可以用的工程的时候又可以了,还希望能帮我指导一下!有个问题总感觉不爽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又出现不能发现库的问题了,而且像上次重建一个工程还是出现不能发现库,当我把这个文件复制到上次那 ...

又弄了一下,应该是清楚原因,工程名不能用中文,用中文的时候第一次行,调用RBreak参数后,就不行了,但当工程名用英文或数字的时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