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与LCD12864,程序是对的,连线也是对的,时有显示时无显示。

楼主(2014-08-02):
我最近刚买了MSP430F149的最小系统板,然后通过杜邦线与3.3V12864相连,烧录程序但无显示,起初怀疑12864是不是坏了,但突然有一次显示了,但重新上电后就没了。然后我拔了12864的电源线再重插,也就是把那些接口线都拔了重插,期间有过一两次成功显示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最可能的原因:
插接的接头部分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可能的原因:
插接的接头部分接触不好

我貌似找到原因了,我将12864的电源,背光灯插在了开发板上的3.3V电压上,而开发板的电源是通过USB线直接与电脑相连的,貌似这样有影响,我重新给12864接了电源就可以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
128648 驱动有问题,上电要延时,然后reset,再延时,相关数据请参考datasheet。
还有可能就是电源上的电容不匹配。或者没有旁路电容,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