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做多大?

楼主(2014-08-02):
和CY合作的触摸屏能做多大?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多个芯片进行驱动啊

网友B:
可以做到12.1寸吧

楼主:
那如果作大屏幕的话,那12.1寸的屏用一个芯片可以驱动吗?

网友C:
好像见过个产品选型手册,里面有单颗芯片能支持的最大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作大屏幕的话,那12.1寸的屏用一个芯片可以驱动吗?

显然不行

楼主:
我听说现在CY一般都是7.3寸的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见过个产品选型手册,里面有单颗芯片能支持的最大尺寸

嗯,我找找,先结贴了,多谢大家讨论
匿名
超级大  你们想不到

网友D:
我做到27寸的屏,可以更大,就一颗芯片,可要QQ:250291010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做到27寸的屏,可以更大,就一颗芯片,可要QQ:2502910103

ls用的是CY的芯片么?

网友D:
我生产触摸屏控制板,电阻式,四线,五线,,也可以给你原理图,我供IC给你,QQ:2502910103

网友F:
有CYPRESS的IC找我就对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