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4-08-02):
TIMR8  的中断

也查了一下以前的资料,情况是

1.timr81_int.asm 中添加了 ljmp _Timer8_1_ISR_C
仍然不行

网友A:
源代码呢

楼主: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8_1_ISR_C
void Timer8_1_ISR_C(void)
{
     static BYTE ucCnt = 0;
     ucCnt++;
     if(ucCnt == 100){
            ucCnt = 0;
             PRT1DR ^=  BIT_MASK6;

    }
//return;
}

void main(void)
{

  M8C_EnableGInt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Timer8_1_WritePeriod(10);//vc3 = vc1/16/5/100    T unit = 1ms
  Timer8_WriteCompareValue(0x00);
   Timer8_1_EnableInt();
   Timer8_1_Start();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while(1){

}

网友B:
你怎么配置的

楼主:
_Timer8_1_ISR:

   ;@PSoC_UserCode_BODY@ (Do not change this line.)
    ;---------------------------------------------------
    ; Insert your custom assembly code below this banner
    ;---------------------------------------------------
    ;   NOT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must preserve
    ;   the values of the A and X CPU registers.

    ;---------------------------------------------------
    ; Insert your custom assembly code above this banner
    ;---------------------------------------------------
    ljmp _Timer8_1_ISR_C
    //_Timer8_1_ISR_C
    ;---------------------------------------------------
    ; Insert a lcall to a C function below this banner
    ; and un-comment the lines between these banners
    ;---------------------------------------------------

    pRESERVE_CPU_CONTEXT
    ;lcall _My_C_Function
    ;RESTORE_CPU_CONTEXT

    ;---------------------------------------------------
    ; Insert a lcall to a C function above this banner
    ; and un-comment the lines between these banners
    ;---------------------------------------------------
    ;@PSoC_UserCode_END@ (Do not change this line.)

   reti

网友C:
static BYTE ucCnt = 0; 这一句应该定义成全局变量。

网友D:
嗯,你这里每次进入中断时都对 ucCnt 重新定义并赋值 0, 这样 ucCnt 只能在 0 和 1 之间变化,不会到达 100.

网友E:
改成这样试一下: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static BYTE ucC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8_1_ISR_C
void Timer8_1_ISR_C(void)
{
         ucCnt++;
     if(ucCnt == 100)
         {
         ucCnt = 0;
         PRT1DR ^= 0x40;
     }
}

void main(void)
{

        M8C_EnableGInt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Timer8_1_WritePeriod(10);//vc3 = vc1/16/5/100    T unit = 1ms
         Timer8_1_WriteCompareValue(0x00);
         Timer8_1_EnableInt();
         Timer8_1_Start();

        while(1)
         {
                 ;
         }

}

楼主:
问题找到 是Timer8_1_WritePeriod(10);下面那条语句写成了Timer8_1_WritePeriod(0);
另外模块中断类型要选对  T Count 溢出类型

网友F:
static 变量的作用就是函数内局部变量保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static BYTE ucCnt = 0; 这一句应该定义成全局变量。

这个根本不需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嗯,你这里每次进入中断时都对 ucCnt 重新定义并赋值 0, 这样 ucCnt 只能在 0 和 1 之间变化,不会到达 10 ...

真不是每次都定义赋值的,定义赋值只有一次,这种写法完全没问题,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