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大师帮忙,小弟选一个8路差分输入的16位AD的强抗干扰MCU

楼主(2014-08-02):
(无正文)

网友A:
很少吧,价格不重要,直接外接ADC芯片好了。
类似C8051F350之类的,才8路单端输入,或者4路差分输入。

网友B:
内部自带16位AD的MCU应该不多吧

网友C:
有16位AD的本身就不多,再加上8路差分的就更少了
建议去ADI官网找吧

网友D:
单片机几乎没有差分输入模拟量的,你可以用2个adc,然后软件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吧,价格不重要,直接外接ADC芯片好了。
类似C8051F350之类的,才8路单端输入,或者4路差分输入。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MSC121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几乎没有差分输入模拟量的,你可以用2个adc,然后软件差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