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 NOP问题

楼主(2014-08-02):
JET51仿真,全部C指令编译连接 全部是 NOP

网友A:
发个截图看看

网友B:
那是因为仿真连接没有成功,看看时钟源是否正确。

网友C:
下载过程序没有?
进入仿真后SP为多少?

网友D:
编译器给你优化掉了

楼主:
解决,结贴

网友E:
可否将解决的方法贴出来,供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低级失误,不好意思说了

网友E:
我猜是楼主没有下载程序或者加密了,不好意思说;P

网友F:
呵呵,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handshake

楼主:
结贴,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