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高手指教下带固定数据传输的 按键长按和短按检测区分

楼主(2014-08-02):
最近刚弄了个小程序,遥控器按键检测,连续发送的是固定码  长按按键和短按怎么区分,程序该是什么思路,普通对地按键的那种长按检测方法似乎没用.  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计时或延时判断是长按还是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计时或延时判断是长按还是短按;

具体怎么实施  能详细说明一下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