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W5.1开发环境???

楼主(2014-08-02):
注备放弃CW5.1开发环境,用它仿真开发**烦了。
想改用IAR4.10,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他地**包。我用MCU  MC9S12G系列地.............
  请大侠推荐,IAR还有那个版本支持。。。。。。。。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工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 usb bdm

这个仿真软件是支持的,如果你觉得不习惯,可以试试其他的仿真器。

网友C:
这种芯片支持哪些编译环境的信息,一般都可以从 软件与工具 页面找到
你可以看一下页面推荐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Freescale HCS12

网友D:
cw5.1仿真软件hiwave.exe flash烧写hex文件有问题,把hex转成s19就可以了正常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