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 检测漏电

楼主(2014-08-02):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的互感器(即你说的“一个线圈”)有多少匝,以及你的电流-电压变换器。
20mA是漏电电流,即AC220V两条线上电流之差。你用AD检测,当然需要知道互感器电流比和电流-电压变换比才能够知道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应该用零序电流互感器做吧

网友C:
应该是穿心零序互感器。

网友A:
另外,“我是用单片机检测AD的”
这太麻烦也太贵了吧?
一个电压比较器足矣。

网友D:
不用单片机的有专门的漏电保护芯片的
RV4145A 套个互感器 检测漏电

网友E:
互感器输出的是交流小电流信号,可以用采样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