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IGBT的开关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4-08-02):
请问各位大神,IGBT的开关频率是如何计算的,根据IGBT的datasheet中开关时间就可以计算吗?还是要考虑别的参数影响?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选择的几个基本条件,
1)需求
2)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
3)损耗
4)器件的其它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