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备份寄存器

楼主(2014-08-02):
我希望产品掉电以后,能**某些状态和数值.用到stm32的备份寄存器.

我在设计硬件的时候没有安装 32768的晶振,下载程序测试的时候发现不能保存数据.

我想请教一下,不装32768晶振是否影响备份寄存器工作,又或者是我程序方面有问题.求指点.

void BKP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ClearFlag();
    //BKP_DeInit();
}

void WriteBak(u32 dat)
{
    u32 temp;

    temp = dat;
    temp >>= 16;
    temp &= 0x0000ffff;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u16)temp);

    temp = dat;
    temp &= 0x0000ffff;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 (u16)temp);
}

u32 ReadBak(void)
{
    u32 temp;

    temp =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temp <<= 16;
    temp &= 0xffff0000;

    temp |=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2);

    return(temp);
}

楼主:
在开发板上测试,有没有32768晶振和开不开RTC都正常.可能还是其它程序方面的问题

网友A:
BKP跟LSE是没有关系的。你们有后备电源呢?

网友B:
每次写之前要:给时钟,打开电源,解锁。

网友C:
下载程序这个操作感觉很特殊啊.最好用一个程序测试.串口或者按键之类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