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中变压器怎么画?

楼主(2014-08-02):
      新手求大神指教,在protel99中我画四层PCB板有一个平面变压器,我该如何画?可不可以把它画在俩内层里?

网友A:
没点基础 要画平面变压器 比较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点基础 要画平面变压器 比较难的

大神,你稍微简单的说点啊

网友B:
初级与次级的电压差有多大,普通的40V以内隔离DC-DC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与次级的电压差有多大,普通的40V以内隔离DC-DC可以做

初级12V次级110V

网友B:
以画园方式,保证安全距离

网友B:
初级 与次级 隔离

网友B:
在骨架的尺寸内多层板

网友C:
平面变压器是什么东西!还能在板子里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画园方式,保证安全距离

额,不能画成圆的,我要还要放E字磁芯

网友B:
你的线条就走方的中间留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线条就走方的中间留方孔

直接用导线画吗?那怎么跟其他元件相连,会出现DRC错误啊

网友B:
变压器没有输入\输出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没有输入\输出引脚吗

是先在封装库里画好吗?

网友B:
初级做一个板 ,次级做一个板;叠好加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做一个板 ,次级做一个板;叠好加磁芯

大神,我是想问是直接在板子上画还是先到封装库里画好,如果直接在板子上画是直接用导线画吗?但是那样会出现DRC错误,怎么避免?

网友(2015-11-27):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是想问是直接在板子上画还是先到封装库里画好,如果直接在板子上画是直接用导线画吗?但是那样会 ...

导线的网络编号跟要连接的焊盘改成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