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怎样烧录

楼主(2014-08-02):
请问哪位高手,能教我烧录,我的芯片型号为:PIC16F610-I/ST,编程器型号:PICKIT 3,我已安装软件,就是烧录失败。

网友A:
难道是接线不对?

网友B:
烧别的芯片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用什么软件烧录?

网友D:
检查接线、型号设置和烧写口的电气要求(无感性和容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