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电缆连接到PC之后CY7C68013就发烫

楼主(2014-08-02):
我按照参考设计的电路图画的原理图,然后做出PCB板,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插上PCB板上的5V电源后,CY7C68013比较正常,没什么问题,CLKOUT引脚可以输出12MHZ的方波,但是用USB电缆连接到PC之后,CY7C68013就发烫

楼主:
测量CLKOUT输出的是48MHZ的波形。

网友A:
还有,开发套件可以再哪里下载呀?我到贵公司网站上很难找到CY7C68013的一些开发说明,能不能发一个具体的网站给我。

网友B:
楼主可以看http://www.cypress.com/?id=193,在右面“Related Documentation”和“Related Resources”下面有所有CY7C68013A相关的资料和资源

网友C:
CY7C68013发烫,要先检查你的芯片的具体型号,带字母A的低功耗版本,不带字母A的则发热较大。

网友D:
还有就是要检查从USB线缆取电这一部分电路,这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网站上资料很多,你可以查一下,但都是英文的资料。

网友E:
我用的是CY7C68013A,昨天也可以BULK传输数据了,但是还是一直发烫,好贵呀!感觉很怕弄坏。

楼主:
哦,问题解决了,多谢大家啦

网友F(2017-03-12):
引用 楼主:
哦,问题解决了,多谢大家啦

什么问题,现在我也遇到了,同样的几片有的发热有的不发热,麻烦说一下

网友G(2017-05-04):
请问发烫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