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1 中断触发电平的选择

楼主(2014-08-02):
上网不是很容易, 遇到个个问题
             mov.b   #0x00,    &P1SEL
            mov.b   #0x60,    &P1DIR
            mov.b   #0x8f,    &P1IE
            mov.b   #0x8f,    &P1IES

             mov.b   #0x00,    &P2SEL
             mov.b   #0x60,    &P2DIR
            mov.b   #0x8f,    &P2IE
             mov.b   #0x8f,    &P2IES
PORT1 与 PORT2的配置方式相同,电平通过按键控制。发现PORT2
设置成 高->低 中断没有问题。 PORT1设置成 高->低 但是按下按键进中断
松开按键同样近中断。按键的电路没有任何区别。
望 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按键电路做过处理没?

网友B:
PORT1口是100%出现上述情况的吗?

楼主:
都是处理过的啊 PORT2一点问题都没有 , 100%出现该问题

网友C:
如果只配置PORT1呢?

楼主:
那有何意义么? 实际中要两个一起用, 只配置PORT1有何用?

网友C:
那你可以在中断中计数,第一次进入为按下,第二次进入弹起来,清数,依照规律

楼主:
方法很多,不过我想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我实在是查不出任何毛病! 同样的配置为何PORT2好用,PORT1不好用?

楼主:
我把PORT2关了还是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谁用过这个芯片,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具体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凡是设为输入的口都用作按键?

网友D:
是不是每个P1口都会松开按键进中断?

网友E:
我曾经在F4××上的经验供你参考,除非F5438A跟4××不一样的I/O中断架构,那就没有参考意义:
我也同时使用P1和P2口中断过,但不是全用,分别用两三个,设置为下降沿中断和上升沿中断都有,电路上我接了电阻电容作去抖,软件上中断服务程序内不做软件延时滤波,只清IO中断标志位和置自定义标志位,在主循环内作软件滤波处理,这样处理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所以我个人感觉不用怀疑芯片本身的功能:)

网友F:
你也可以看下PORT2和PORT1两个口做按键输入时的波形,看看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很有可能需要你软件处理

网友G:
是否有可能按键有抖动?

网友G:
另外进入中断后,是否把中断标志清掉了?

楼主:
前面已经说过了啊,PORT2与PORT1是同样的电路,而且100%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不可能是按键抖动啦!

楼主:
至少我这个芯片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跳入到某一个按键的中断后,标志位是自动清零的。并且port2与port1的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H:
可能你的软件还是有漏洞的。在进入中断后,按下时让进入中断处理程序之后置标志位,当标志位为1不进入处理程序,直到弹出时清标志位。

楼主:
你用过MSP430F5438a么? 我软件PORT1 与 PORT2中断的程序写法完全相同,为何PORT2好用 port1不好用呢? 求解释!

网友I:
说实话,我还真没用过

网友J:
我遇到的INT0按键问题,和楼上讨论的有些类似:
原来用在STC12C5608AD上的单键启动、暂定程序,放到STC15W408AS上后,出现上电按键应该启动运行的,变成了按键启动立刻中断暂定了,而后再按键一次启动、再按暂定都正常。
就是上电按键会出现两个动作。软件加防抖、加延时;硬件加电容都试过,没有变化。
咨询**技术支持,回答15系列的比12系列的快好多,要加延时、、、、、、、、
19楼提出的办法值得提倡,在原来的器件上能用,换器件后不能用,除了硬件有不兼容因素外,软件有BUG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K:
PORT1的触发按键有问题也可能是电路问题,楼主应该做消抖软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