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设计一个用大功率开关管当继电器用的电路,开关作用

楼主(2014-08-02):
请老师帮我设计一个用大功率开关管当继电器用的电路,输入一个高电瓶信号,开关管就导通,正常工作电流是10A,管子不能太烫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样的电路,书上就有,何必到论坛问?

“管子不能太烫了”
那可是由不得你。

网友B:
三极管9013 驱动一个NMOS管 最简单的电路
根本不需要设计
随便翻翻书都有
至于烫不烫  根据你的电压 电流选个内阻小的MOS 有条件背个散热片

楼主:
我做了一个2N555驱动P型NT2955G的,太烫了,5A都达不到。

楼主:
电源电压是12V的,正常工作电流1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2N555驱动P型NT2955G的,太烫了,5A都达不到。

用P沟管就不对。P沟管耐压、导通电阻、价格等等各方面都不如N沟管。

网友C:
10A对于常见的功率三极管比较大了,但对于MOS管就不大,比如选TO220封装的IRFB7430,典型导通内阻才1mR,这样通过10A电流才0.1W,根本烫不起来,无需散热片。

网友D:
7楼方案好!

楼主:
谢谢!能否给一个详细的线路图?

网友E:
楼主搞懂晶体管/MOS管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你的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对于如此极简单的电路,如果只知道“果”而不知道“因”,那么你永远也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电子工程师。

网友F:
买10个合适的管子,自己接接通电试一下!炸几个就会了!我想10个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