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帮我设计一个用大功率开关管当继电器用的电路,开关作用

楼主(2014-08-02):
请老师帮我设计一个用大功率开关管当继电器用的电路,输入一个高电瓶信号,开关管就导通,正常工作电流是10A,管子不能太烫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大功率开关管当继电器用的话,主要是考虑散热的问题,10A的大电流还是比较难做的,如果你的输入电压高电平能够控制在Vgs的电平范围内,就可以直接接通功率开关管的G极,把功率管串联在回路就行了,另外就是功率管的选型很重要。

网友C:
作开关?…只能在饱和状态下!0.3V乘以10A   貌似可行!…
关键是驱动!要注入大电流、而且要保证开关动作快!利落!

网友D:
高电瓶信号???
这是神马信号?
另外你说了电流了,电压多少?

网友E:
不和算的,10A呀,电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