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数据相互传递的问题

楼主(2014-08-02):
问题描述:
       数据传递方向:PC→STM32 USART1→STM32 USART2→GSM模块→STM32 USART2→STM32 USART1→PC,两串口都采用DMA模式。STM32型号为STM32F103ZET6,GSM模块信号为SIM900A.当PC以120ms的间隔发送AT指令时,返回数据正常如图
                      120ms发送AT指令
当PC以110ms的间隔发送AT指令时,数据不正常,如图:

110ms发送AT指令

110ms发送AT指令

                  110ms发送AT指令
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u8 DMA1_Channel5_RXBUFF1[Buff_LEN];
u8 DMA1_Channel5_RXBUFF2[Buff_LEN];
u8 DMA1_Channel5_RXBUFF3[Buff_LEN];

u8 DMA1_Channel6_RXBUFF1[Buff_LEN];
u8 DMA1_Channel6_RXBUFF2[Buff_LEN];
u8 DMA1_Channel6_RXBUFF3[Buff_LEN];
u8 DMA1_Channel5_BUFF_FreeStatus=1;
u8 DMA1_Channel6_BUFF_FreeStatus=1;
u8 DMA1_Channel4_TCStatus=1;
u8 DMA1_Channel7_TCStatus=1;
u16 DMA1_Channel5_RX_LEN;
u16 DMA1_Channel6_RX_LEN;

void Periph_RCC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void USART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USART_GPIO_InitStruct;
        USART_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2|GPIO_Pin_9;
        USART_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USART_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USART_GPIO_InitStruct);
        USART_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3|GPIO_Pin_10;
        USART_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A, &USART_GPIO_InitStruct);
}

/**************´®¿Ú1ÅäÖú¯Êý****************/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1_InitStruct;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1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9600;
        USART1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1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1_InitStruct.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1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1_InitStruct.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1_Ini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USART_DMAReq_Tx,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Ú2ÅäÖú¯Êý****************/

void USART2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2_InitStruct;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USART2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9600;
        USART2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2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2_InitStruct.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2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2_InitStruct.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2_Ini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Rx|USART_DMAReq_Tx, ENABLE);
}

/*************ÖжÏÅäÖú¯Êý*****************/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DMA1_Channel4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DMA1_Channel7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void DMA1_Channel4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DMA1_Channel6_RXBUFF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Buff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 DMA_IT_TC,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

void DMA1_Channel5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DMA1_Channel5_RXBUFF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Buff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void DMA1_Channel6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SART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DMA1_Channel6_RXBUFF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Buff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6, DMA_IT_TC,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6, ENABLE);
}

void DMA1_Channel7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SART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DMA1_Channel5_RXBUFF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Buff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7, DMA_IT_TC,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7, DISABLE);
}

/**************´®¿Ú1ÖжϷþÎñ³ÌÐò****************/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__IO        u8 clea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IDLE)!=RESET)
        {
                DMA_Cmd(DMA1_Channel5,DISABLE);
                clear=USART1->SR;
                clear=USART1->DR;
                switch(DMA1_Channel5_BUFF_FreeStatus)
                {
                        case 1:
                        DMA1_Channel5_BUFF_FreeStatus=2;
                        DMA1_Channel5->CMAR=(u32)DMA1_Channel5_RXBUFF2;
                        DMA1_Channel7->CMAR=(u32)DMA1_Channel5_RXBUFF1;
                        break;
                        case 2:
                        DMA1_Channel5_BUFF_FreeStatus=3;
                        DMA1_Channel5->CMAR=(u32)DMA1_Channel5_RXBUFF3;
                        DMA1_Channel7->CMAR=(u32)DMA1_Channel5_RXBUFF2;
                        break;
                        case 3:
                        DMA1_Channel5_BUFF_FreeStatus=1;
                        DMA1_Channel5->CMAR=(u32)DMA1_Channel5_RXBUFF1;
                        DMA1_Channel7->CMAR=(u32)DMA1_Channel5_RXBUFF3;
                        break;
                }
                DMA1_Channel5_RX_LEN=Buff_LEN-DMA1_Channel5->CNDTR;
                if(DMA1_Channel5_RX_LEN!=0)
                {
                        //while(DMA1_Channel7_TCStatus==0);
                        DMA1_Channel7_TCStatus=0;
                        DMA_Cmd(DMA1_Channel7,DISABLE);
                        DMA1_Channel7->CNDTR=DMA1_Channel5_RX_LEN;
                        DMA_Cmd(DMA1_Channel7,ENABLE);
                }
                DMA1_Channel5->CNDTR=Buff_LEN;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
}

/**************´®¿Ú2ÖжϷþÎñ³ÌÐò****************/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__IO        u8 clea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IDLE)!=RESET)
        {
                DMA_Cmd(DMA1_Channel6,DISABLE);
                clear=USART2->SR;
                clear=USART2->DR;
                switch(DMA1_Channel6_BUFF_FreeStatus)
                {
                        case 1:
                        DMA1_Channel6_BUFF_FreeStatus=2;
                        DMA1_Channel6->CMAR=(u32)DMA1_Channel6_RXBUFF2;
                        DMA1_Channel4->CMAR=(u32)DMA1_Channel6_RXBUFF1;
                        break;
                        case 2:
                        DMA1_Channel6_BUFF_FreeStatus=3;
                        DMA1_Channel6->CMAR=(u32)DMA1_Channel6_RXBUFF3;
                        DMA1_Channel4->CMAR=(u32)DMA1_Channel6_RXBUFF2;
                        break;
                        case 3:
                        DMA1_Channel6_BUFF_FreeStatus=1;
                        DMA1_Channel6->CMAR=(u32)DMA1_Channel6_RXBUFF1;
                        DMA1_Channel4->CMAR=(u32)DMA1_Channel6_RXBUFF3;
                        break;
                }
                DMA1_Channel6_RX_LEN=Buff_LEN-DMA1_Channel6->CNDTR;
                if(DMA1_Channel6_RX_LEN!=0)
                {
                        //while(DMA1_Channel4_TCStatus==0);
                        DMA1_Channel4_TCStatus=0;
                        DMA_Cmd(DMA1_Channel4,DISABLE);
                        DMA1_Channel4->CNDTR=DMA1_Channel6_RX_LEN;
                        DMA_Cmd(DMA1_Channel4,ENABLE);
                }
                DMA1_Channel6->CNDTR=Buff_LEN;
                DMA_Cmd(DMA1_Channel6,ENABLE);
        }
}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4)!=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4);
                DMA_Cmd(DMA1_Channel4,DISABLE);
                DMA1_Channel4_TCStatus=1;
        }
}

voi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7)!=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7);
                DMA_Cmd(DMA1_Channel7,DISABLE);
                DMA1_Channel7_TCStatus=1;
        }
}

/**************±ê×¼º¯ÊýÖØ¶¨Ïò****************/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SET);
        return(ch);
}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A:
由于数据传输后, 要经过多级传递, 另外还有 GPS 模块的响应速度, 是不是 110mS 的时候系统响应来不及了呢?
这种问题, 最好找调试器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