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的效果是50MHZ,这个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4-08-02):
对于这个函数

01.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02.                   SYSCTL_XTAL_8MHZ);

配置的效果是50MHZ,这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A:
是把8MHZ的外部晶振先倍频到400MHZ,然后再分频

楼主:
但是从字面上看是4分频,反推的话就是200MHZ,有点没搞明白。

楼主:
再一点就是我想用12MHZ的时候,分不出来这个频率的,不是12.5,就是11.768。

网友B:
因为SYSCTL_USE_PLL启用了内部的PLL,它的时钟参考源是外部晶振,PLL额定值是200MHz,SYSCTL_SYSDIV_4将其四分频,所以是50MHz不知道你用哪款芯片,811的话内部有内部振荡器12MHz+-30%

楼主:
为什么我看的手册写的是400MHZ,而且1、2分频后都是50MHZ。。

楼主:
感觉上这个频率设置还不能低了,我设置17分频和16.5都是11.768左右,以前没在意这个,现在想感觉这块不是很好用

网友C:
PLL-400MHz后就进行了一次分频(除2),这时已经是200MHz了,然后才是你写
的分频系数,手册上说了1/2/3分频系数保留,至于保留可能就是不让你这么设,或
者即使你设了也按最大50MHz工作。

网友C:
还有你的17和16.5分频是怎么设出来的,设置分频系数总共才4个位,除非你的芯片支持80MHz工作.

网友B:
楼上朋友,我说的情况是针对LM3S811的,帖子里已经说明了,截图也出自811的数据手册,至于框图上的200MHz是否是从内部其他400MHz分频来的,我不知道的,我只是初学,呵呵。我猜不是,不然为何框图里不写成400MHz,而且后面的技术参数也不写成400MHz,而是200MHz?

楼主在3楼的截图可能是8000系列的,至少LM3S8962数据手册里头有一模一样的图表,在第183和第184页。楼主你的截图出自哪个芯片的文档?这个问题要看你的具体MCU型号,这个型号你都没弄清楚,不好讨论吧:)

不使用PLL的话,所接外部晶振最高能到8.192MHz。使用PLL,似乎确实无法分频得到精确的12MHz。

准确答案,得请教TI专家!

网友B:
这是811的参数截图:

这是8962的参数截图:

楼主:
不好意思,我很多都没说清除
我用的是LM3S6965
至于说其他的分频,时间紧了点,手册没有仔细通读,只是看了Driver Library的用户手册,看到程序里一些定义
  • //*****************************************************************************
  • //
  • // The following are values that can be passed to the SysCtlClockSet() API as
  • // the ulConfig parameter.
  • //
  • //*****************************************************************************
  • #define SYSCTL_SYSDIV_1         0x07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
  • #define SYSCTL_SYSDIV_2         0x00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
  • #define SYSCTL_SYSDIV_3         0x01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
  • #define SYSCTL_SYSDIV_4         0x01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
  • #define SYSCTL_SYSDIV_5         0x02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
  • #define SYSCTL_SYSDIV_6         0x02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6
  • #define SYSCTL_SYSDIV_7         0x03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7
  • #define SYSCTL_SYSDIV_8         0x03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8
  • #define SYSCTL_SYSDIV_9         0x04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9
  • #define SYSCTL_SYSDIV_10        0x04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0
  • #define SYSCTL_SYSDIV_11        0x05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1
  • #define SYSCTL_SYSDIV_12        0x05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2
  • #define SYSCTL_SYSDIV_13        0x06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3
  • #define SYSCTL_SYSDIV_14        0x06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4
  • #define SYSCTL_SYSDIV_15        0x07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6        0x07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6
  • #define SYSCTL_SYSDIV_17        0x88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7
  • #define SYSCTL_SYSDIV_18        0x88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8
  • #define SYSCTL_SYSDIV_19        0x89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19
  • #define SYSCTL_SYSDIV_20        0x89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0
  • #define SYSCTL_SYSDIV_21        0x8A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1
  • #define SYSCTL_SYSDIV_22        0x8A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2
  • #define SYSCTL_SYSDIV_23        0x8B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3
  • #define SYSCTL_SYSDIV_24        0x8B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4
  • #define SYSCTL_SYSDIV_25        0x8C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6        0x8C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6
  • #define SYSCTL_SYSDIV_27        0x8D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7
  • #define SYSCTL_SYSDIV_28        0x8D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8
  • #define SYSCTL_SYSDIV_29        0x8E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29
  • #define SYSCTL_SYSDIV_30        0x8E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0
  • #define SYSCTL_SYSDIV_31        0x8F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1
  • #define SYSCTL_SYSDIV_32        0x8F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2
  • #define SYSCTL_SYSDIV_33        0x90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3
  • #define SYSCTL_SYSDIV_34        0x90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4
  • #define SYSCTL_SYSDIV_35        0x91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6        0x91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6
  • #define SYSCTL_SYSDIV_37        0x92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7
  • #define SYSCTL_SYSDIV_38        0x92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8
  • #define SYSCTL_SYSDIV_39        0x93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39
  • #define SYSCTL_SYSDIV_40        0x93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0
  • #define SYSCTL_SYSDIV_41        0x94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1
  • #define SYSCTL_SYSDIV_42        0x94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2
  • #define SYSCTL_SYSDIV_43        0x95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3
  • #define SYSCTL_SYSDIV_44        0x95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4
  • #define SYSCTL_SYSDIV_45        0x96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6        0x96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6
  • #define SYSCTL_SYSDIV_47        0x97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7
  • #define SYSCTL_SYSDIV_48        0x97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8
  • #define SYSCTL_SYSDIV_49        0x98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49
  • #define SYSCTL_SYSDIV_50        0x98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0
  • #define SYSCTL_SYSDIV_51        0x99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1
  • #define SYSCTL_SYSDIV_52        0x99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2
  • #define SYSCTL_SYSDIV_53        0x9A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3
  • #define SYSCTL_SYSDIV_54        0x9A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4
  • #define SYSCTL_SYSDIV_55        0x9B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6        0x9B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6
  • #define SYSCTL_SYSDIV_57        0x9C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7
  • #define SYSCTL_SYSDIV_58        0x9C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8
  • #define SYSCTL_SYSDIV_59        0x9D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59
  • #define SYSCTL_SYSDIV_60        0x9D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60
  • #define SYSCTL_SYSDIV_61        0x9E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61
  • #define SYSCTL_SYSDIV_62        0x9E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62
  • #define SYSCTL_SYSDIV_63        0x9F4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63
  • #define SYSCTL_SYSDIV_64        0x9FC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osc/pll /64
  • #define SYSCTL_SYSDIV_2_5       0xC1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_5       0xC1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_5       0xC2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_5       0xC2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5
  • #define SYSCTL_SYSDIV_6_5       0xC3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6.5
  • #define SYSCTL_SYSDIV_7_5       0xC3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7.5
  • #define SYSCTL_SYSDIV_8_5       0xC4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8.5
  • #define SYSCTL_SYSDIV_9_5       0xC4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9.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0_5      0xC5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0.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1_5      0xC5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1.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2_5      0xC6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2.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3_5      0xC6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3.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4_5      0xC7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4.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5_5      0xC7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5.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6_5      0xC8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6.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7_5      0xC8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7.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8_5      0xC9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8.5
  • #define SYSCTL_SYSDIV_19_5      0xC9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19.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0_5      0xCA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0.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1_5      0xCA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1.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2_5      0xCB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2.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3_5      0xCB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3.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4_5      0xCC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4.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5_5      0xCC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5.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6_5      0xCD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6.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7_5      0xCD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7.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8_5      0xCE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8.5
  • #define SYSCTL_SYSDIV_29_5      0xCE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29.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0_5      0xCF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0.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1_5      0xCF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1.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2_5      0xD0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2.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3_5      0xD0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3.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4_5      0xD1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4.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5_5      0xD1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5.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6_5      0xD2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6.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7_5      0xD2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7.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8_5      0xD3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8.5
  • #define SYSCTL_SYSDIV_39_5      0xD3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39.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0_5      0xD4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0.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1_5      0xD4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1.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2_5      0xD5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2.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3_5      0xD5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3.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4_5      0xD6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4.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5_5      0xD6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5.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6_5      0xD7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6.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7_5      0xD7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7.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8_5      0xD8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8.5
  • #define SYSCTL_SYSDIV_49_5      0xD8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49.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0_5      0xD9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0.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1_5      0xD9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1.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2_5      0xDA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2.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3_5      0xDA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3.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4_5      0xDB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4.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5_5      0xDB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5.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6_5      0xDC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6.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7_5      0xDC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7.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8_5      0xDD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8.5
  • #define SYSCTL_SYSDIV_59_5      0xDD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59.5
  • #define SYSCTL_SYSDIV_60_5      0xDE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60.5
  • #define SYSCTL_SYSDIV_61_5      0xDE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61.5
  • #define SYSCTL_SYSDIV_62_5      0xDF0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62.5
  • #define SYSCTL_SYSDIV_63_5      0xDF800000  // Processor clock is pll / 63.5

然后我就试验了一下,发现最高只能到50MHZ,17分频不是理论值等情况,可能就是我截图里到12.5MHZ的最低值,到12.5MHZ的时候,感觉跟我在BOOT里用的内部晶振效果差不多,也就没再继续纠结了

网友D:
其实如果用库,使能PLL的话,您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可以认为是200Mhz/n,n=1到64之间的整数或整数/2;比如SYSCTL_SYSDIV_4时,是50M;SYSCTL_SYSDIV_2_5就是80M。

12M是无法直接分频得到的,只能使用外部12M晶振得到。

网友B:
好像12MHz外部晶振不行吧,看手册说不用PLL时,晶振最高到8.192MHz啊?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E:
tempest和firestorm系列可以,其他的系列不行。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周末愉快啊

网友F:
查查这个参数“SYSCTL_SYSDIV_4”,是他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