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供电问题

楼主(2014-08-02):
1.首先看到这个供电方式我就迷糊了,现在传感器是二线制输出,输出信号为4-20mA电流信号。那这个介绍的环路供电是怎么回事呢?
2.我在查传感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传感器就是用的输出引线进行供电,这个我也不能理解?不大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以理解为 有一个仪器和一个传感器,之间用两条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电流环。
仪器提供电压和能量,传感器根据测量值决定电流,传感器一般再没有其它电源供电了,同时仪器测量这个电流,得到传感器的信号。

网友B: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 有一个仪器和一个传感器,之间用两条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电流环。
仪器提供电压和能量,传感器 ...

谢谢啦,您解释的很清楚,我想问如果这个仪器是一块采集信号电路板的话,我还是不大明白电路板自身是怎么提供电压和能量的。您可以给个更详细的解释吗?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您解释的很清楚,我想问如果这个仪器是一块采集信号电路板的话,我还是不大明白电路板自身是怎么 ...

传感器或电路板是靠仪器供电的,这就是为什么电流是4到20mA的原因,不能从0mA起,至少要维持4mA的最小电流。4mA代表0%的信号,20mA代表了100%,12mA代表50%。
另外,也要求仪器的输出电压不能太低,因为功率=电流×电压,电压低了传感器也不能工作。看一下首贴参数,那个7.5V就是最低电压。
有了4mA以上的电流和7.5V以上的电压,大多数传感器就可以从容工作了。当然,如果碰到复杂或特殊的传感器,这点功率不够,就还需要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或电路板是靠仪器供电的,这就是为什么电流是4到20mA的原因,不能从0mA起,至少要维持4mA的最小电 ...

关于传感器前端电压这块儿我还不是特别理解,您说,现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4-20mA电流,我如果把传感器的两个接线接到电路板上,进行信号调理,也就是把电流信号利用电阻分压变成1-5V电压信号,然后送进ADC转换器可以吗?这时候的电压和电流要怎么看呢?

网友C:
串联电阻后接电源。电阻两端取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传感器前端电压这块儿我还不是特别理解,您说,现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4-20mA电流,我如果把传感器的 ...

给你画个示意图

市面上经常能看到250%、0.01%的线绕电阻,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传感器前端电压这块儿我还不是特别理解,您说,现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4-20mA电流,我如果把传感器的 ...

“也就是把电流信号利用电阻分压变成1-5V电压信号”
电阻分压?那可怎么个变法?
你只能是在电流回路中串联一支电阻(还不能太大,否则电阻上压降太大,传感器供电就不够用了),得到一个电压,再测量这个电压。
要得到1~5V电压,应该使用250欧电阻。此数值通常是允许的,但串联三个250欧电阻就要看该传感器是否允许这么低电压供电。

网友E:
这个二线制传感器是采用电流源的方式给传感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画个示意图

市面上经常能看到250%、0.01%的线绕电阻,就是干这个用的。 ...

嗯,谢谢您啦,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二线制传感器是采用电流源的方式给传感器供电。

对啊,对啊,我就是一直对于传感器供电这方面比较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把电流信号利用电阻分压变成1-5V电压信号”
电阻分压?那可怎么个变法?
你只能是在电流回路中串 ...

大神,您好,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如果要测量额定值为800V、600A的交流电压和电流,我采用定制的电压、电流互感器,使其输出均为为0-10V的交流电压。然后我还选择了一款模拟输入为±10V的ADC双极性转换器,这个ADC的模拟输入箝位电压为±16.5V,且不论输入模拟量的频率值怎么样,均可达到1M欧姆的模拟输入阻抗。我想问在以上条件下可不可以直接把互感器的输出信号直接接到ADC转换器呢,我想的是现在互感器的输出幅值正好符合ADC的模拟量输入要求,此时还要用调理电路对互感器出来的信号进行处理吗?

网友F:
现在这种供电方式的传感器很多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这种供电方式的传感器很多很多啊

对于电,我总是感觉它很抽象。现在您说的电流源问题,我就不是很明白电流来自哪里,然后我看了lymex的示意图,我才能明白一点儿

网友G:
你就想成在你需要测量的地方串进一个测量设备就可以了;不过你测量的地方必须有一定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啊,对啊,我就是一直对于传感器供电这方面比较糊涂

其实你只需要把传感器理解为一个可变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只需要把传感器理解为一个可变电阻就可以了。

现在感觉是这样的,自己有的时候就会寻根究底,然后就绕进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如果要测量额定值为800V、600A的交流电压和电流,我采用定制的电压 ...

“要测量额定值为800V、600A的交流电压和电流”这个800V和600A显然是有效值。
“我采用定制的电压、电流互感器,使其输出均为为0-10V的交流电压”务必搞清楚0-10V的交流电压是有效值还是峰值。若是有效值,则超出了输入为±10V的ADC双极性转换器的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测量额定值为800V、600A的交流电压和电流”这个800V和600A显然是有效值。
“我采用定制的电压、电流 ...

这个传感器倒是可以定制输出信号,使其满足ADC的输入要求。现在我不大能确定的就是可不可以把互感器的输出信号直接送到ADC,这中间是不是还需要运放等调理电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