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單火輕觸式牆壁開關開發

楼主(2014-08-03):
价格:3000 元

项目描述:設計原理圖, 線路板和輕觸開關的程序

具體要求:
- 可通過CCC, CE/CB (最好能過UL)
- 使用開關電源
- 支持每路10A (4路共20A)
- 支援100v - 260v
- 兼容單火和零火(請看附件專利文件)通電 (且能供3.3V電給模塊)

网友A:
描述不清。

楼主:
我是香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

可否指明不清的地方? 我需要PCB layout的設計, 和MCU輕觸輸入的開關!

网友B:
节能灯及LED灯在关机时会闪动的。要特殊设计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能灯及LED灯在关机时会闪动的。要特殊设计来改善。

特殊設計指的是?

网友C:
需求再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D:
我是做射频功放设计和单片机开发的加qq992421739聊啊

网友E:
我这边有单火线触摸开关 86盒的:717580380

网友B:
特殊设计是指有关参数的挨近,你的要求难点有3。一是单线供电(火线);二是带载要有10A以上(这就要求有一定的驱动功率才能驱动);三是电压范围宽(100-260);以上三条是比较考功夫的。其他的如认证等都是可以在设计中克服的。
一、单线供电就意味取电有难度,取大了(大于80UA)就有会有很多电器在关机时会有影响(如闪动、间歇起动等)。
二、10A以上的负载就意味着驱动功率也要相应增加(用可控硅会有发热问题,用继电器驱动功率比较大,而且要解决在开通时的取电问题)
三、宽电压就意味着第一点和第二点的难度加倍。
以上是我设计过程中的体会(个中的难度不是一般人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殊设计是指有关参数的挨近,你的要求难点有3。一是单线供电(火线);二是带载要有10A以上(这就要求有一 ...

你是這方便的專家噢~ 可否留聯絡詳談?

网友F:
这种电路不是很好搞  目前卖点比技术和实用性要高的多

网友:
可加Q:569927210

网友G:
单线开关,就是只串接在火线上,如何取电?内置可充锂电?
对于负载没回路的电器能控制吗?例如曰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线开关,就是只串接在火线上,如何取电?内置可充锂电?
对于负载没回路的电器能控制吗?例如曰光灯 ...

不需鋰電的.. 我附件就有原理圖介紹如何取電了!

网友G:
你附件中的原理图看不出是单线取电,它的供电开关电源是通过零线的二极管取电了。属于二线取电。图中,用电器的总电流都流过场管。对场管有要求。你给这图的含义是按此专利方法没计吗?具体要求没写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附件中的原理图看不出是单线取电,它的供电开关电源是通过零线的二极管取电了。属于二线取电。图中,用电 ...

這原理是可兼容單雙火取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