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看图识字....

楼主(2014-08-03):
上图都是VFA

楼主:
说明一句:

虽然运放的特性(参数)是由具体运放的内在实现的,但却是其外在表现。一般通常以“黑箱”方式定义(或建模),也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统一标准测量。

网友A:
曲线(图解法)不考虑运放或其它器件内部构造及物理过程,只考虑各外部参数之间的关系,简化了问题,而且非常直观。

网友B:
用图说话好哇

网友B:
顺便说一句:
对芯片使用者来说,了解这么多已经够用了,配合芯片手册可以干事了。

对芯片设计者来说,对包括失调在内的诸多误差源都要弄清,而不能只看整体表现,比如某误差源是DC还是AC?是系统还是随机?温度线性?对整体影响程度是大是小?等。这个和失调的定量计算,在这个板块聊已经没有听众了。

写文章的前提是先认识字....

网友C:
我仍认为xukun的认知更体现物理世界。尽管除xukun之外的参与者使用等效模型即可流畅工作,但就我个人,我不排斥接收物理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