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几百伏电压为什么需要隔离

楼主(2014-08-03):
如上图这种方法可以测量,电阻可选功率较大的,但是总有些同事说要隔离测量才好,问他好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我想请问各位网友我测几百伏的电压,这种测量方式和隔离测量方式到底缺点在哪儿

网友A:
这里的AC100~400V性质怎么样,市电?还是什么机器产生的?和测试系统原本就共GND?

网友B:
隔离是间接的,复杂,精度相对低,或需要很高成本。

这种电路测量是直接的,简单、精度比较高。你的同事说隔离好,大概主要原因在于触电危险,几百伏非隔离么,不仔细看一听就感觉悬。不过,这里用了两个1M电阻,比较大,因此电流会比较小,小于安全下限,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这两个电阻一定要高耐压,几千伏都不能击穿。有个实际的例子,1M电阻是用10个体积比较大的100k贴片串联的,PCB周围空间也很大。

网友C:
你用两个20K电阻来实现弱电的地和被测电源电压的中点等电压,不过这种状况有被破坏的可能。
比如说如果该设备有接地并且可能和电源的接地相通时。。。。。。

网友D:
“这种测量方式和隔离测量方式到底缺点在”危险,不安全。

网友E:
这个电路的潜在危险来源于20k那处多于1M这处,不知道是不是市电

网友F:
楼主,这是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吗??建议1M电阻分开几个小点阻值电阻串联,这样体积小以及散热会好点~~

网友G:
对交流市电应隔为好,安全,加个PT成本也不大,精度可符合0.5级的,

楼主:
多谢各位,小弟明白了,市电隔离为好,因为可能本身就存在地关系,如果该高压交流是隔离变压器出来的,便不需要隔离,选可靠的电阻就可以,另20K电阻确实小了,功耗会比较大

多谢

网友H:
刚好遇到,学习学习

网友I:
20K是挺悬滴

网友J:
还是安全第一把。

网友K(2015-09-11):
不一定要隔离的啊,关键看测的人怕不怕被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吗??建议1M电阻分开几个小点阻值电阻串联,这样体积小以及散热会好点~~ ...

应该是检测电压的。直接送单片机。
1M电阻分成几个电阻是比较好的,可以贴片安装,并且解决爬电问题。倒是没有散热方面的问题。。
这种电路还是比较常用的,省去了变压器,不过外壳要绝缘。
似乎除了可以检测到哪根线断了。。20K的电阻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M:
1、不隔离更容易被电死
2、所以就有了法规要求

网友M:
引用 网友B:
隔离是间接的,复杂,精度相对低,或需要很高成本。

这种电路测量是直接的,简单、精度比较高。你的同事说 ...

请教,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20K,运放同相端反相端输入阻抗是不是差太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隔离是间接的,复杂,精度相对低,或需要很高成本。

这种电路测量是直接的,简单、精度比较高。你的同事说 ...

若考虑环境适应性,相同的成本下,那两个1M电阻的精度在工业环境下,不见得有CT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