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原创】一起学嵌入式Linux-菜鸟的成长之路2 Linux的新建虚拟

楼主(2014-08-03):
准备工作:
1)   硬盘空间5G以上;
2)   内存容量256M以上;(这个一般电脑都最起码1G的)

接下来开始安装工作:
一:具体安装及基础设置步骤
1.新建一个虚拟机工作界面:
虚拟机的界面:

点击创建新的虚拟机:

进入创建向导:

这个跟虚拟机有关。。直接默认。。点击下一步

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因为是使用镜像文件挂载安装,所以选择稍后安装

选择安装的操作系统的类型和版本:类型当然是Linux了。。
版本在版本条里选择。。我安装的是Red Hat 5.8 所以选择显示的这个

接下来就是命名这个虚拟机的名称了;;

接下来选择存放的位置。。建议放在空间余量大于5G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这个系统的核心了。。处理器的设置。。我电脑内存只有一个处理器。。所以我默认了。

接下来就是分配内存了。。最低512M。。一般建议1024M。。

接下来网络设置:选择桥接网络吧。。因为以后还想使用这个Linux的系统上网。。

接下来:io的设置  选择默认

接下来:选择磁盘类型。。选择默认

接下来,继续默认

接下来:指定磁盘大小。。。默认就行。。但是一定不要选立即分配。选择了就会立即占用20G的存储并且选择将磁盘分成多个文件
接下来就到了新建虚拟机的最后了l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完成。大功告成。。。一个新的Linux虚拟机就完成了。。。下一期将开始挂载Linux 开启Linux的安装。。

网友A:
这个要电脑配置比较高的啊,像我的电脑就不行了  装个虚拟机卡死了,只能搞个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电脑配置比较高的啊,像我的电脑就不行了  装个虚拟机卡死了,只能搞个双系统 ...

好吧,现在的电脑应该都可以啊。。我的台式机都是差不多10年前了。。还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现在的电脑应该都可以啊。。我的台式机都是差不多10年前了。。还可以啊。。 ...

那应该是你的电脑装的东西 少吧,不是不可以,是卡。你想想一个虚拟机多大,内存消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