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了很久的问题,关于430的头文件

楼主(2014-08-03):
这个问题是关于分频的设置的,ACLK分频和SMCLK分频都是寄存器上两位控制的,为啥他们的掩码形式不一样呢,为啥不统一成第一种或者第二种的样子
#define DIVA_0              (0x00)   /* ACLK Divider 0: /1 */
#define DIVA_1              (0x10)   /* ACLK Divider 1: /2 */
#define DIVA_2              (0x20)   /* ACLK Divider 2: /4 */
#define DIVA_3              (0x30)   /* ACLK Divider 3: /8 */

#define DIVS0               (0x02)   /* SMCLK Divider 0 */
#define DIVS1               (0x04)   /* SMCLK Divider 1 */

网友A:
可能只是编程人员的习惯,也为了跟一些例程能配套上。确实有些地方给人不统一规范的感觉。我也遇到过,例程编译不过,发现是一些宏定义不一致。

网友B:
因为数据域在寄存器中的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数据域在寄存器中的位置不同

谢了,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只是编程人员的习惯,也为了跟一些例程能配套上。确实有些地方给人不统一规范的感觉。我也遇到过,例程 ...

嗯,也有可能,谢谢

网友C:
3楼正解
具体的和msp430的内部电路设计有关,硬件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D:
前四个相当于字节操作。
后两个相当于位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了,能具体说说吗

很明显,ACLK的设置在第4、5位,SMCLK的设置在第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