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C采样如何更精确

楼主(2014-08-03):
使用28335的ADC采样,每采集1024个结果求一次平均。得出的结果抖动不太明显,但总是和我在万用表上的读数有差异。使用A2在1V的时候差不多有10mV的误差,2V有30mV的误差。我印象中有一种是先在一个引脚输入一个固定的电压值作为参考值,然后再让AD采样得到的参数与其对比,这样误差会不会小一点呢?这种参考电压的具体操作应该是怎么做呢?同时,用A0采样的话,采样得到的值会变小。如果用A0和A2的平均值,在1V时会偏小,2V时又偏大了。求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先切换开关,短路输入端,测一下ADC的零偏.记下来; 还需输入固定电平,测一下增益偏移,如果线性的,两点就够,如果非线性(ADC自身问题不大,主要是外部电路引起的),需根据系统特点,分段标定一下你的ADC,常用的部分分段细些,不常用的部分分段粗些.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这个与你的硬件电路有关系   设计不好会有一定的误差
同时也与ADC自身的误差有关   你找找有软件方法试试看效果

网友C(2014-09-24):
如果PCB布线不当,也会出现这种稳定现象;精确度与分辨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