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Link总是提示连接错误?

楼主(2014-08-03):
stm32f3xx的ST-Link总是提示连接错误?仿真也是时好时坏,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stm32f3xx的ST-Link?

是指STM32F3 探索套件板上自带的ST-LINK么?

楼主:
是的,stm32f302R8T6 NUCLEO自带

网友A:
我以前碰到类似情况,使用板载的STLINK调试自己板子的目标芯片,时好时坏。

开始是跳线连接的可能接触不好,后来直接焊死就OK了。

楼主:
欧了,香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