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Vos和CMRR的关系

楼主(2014-08-03):
一般书上是分开区别处理失调电压Vos和共模抑制比CMRR的,两者能否统一?如果已知Vos表达式了,能否直接据其推出CMRR表达式?

大家考虑先!

楼主:
常规上,失调电压是借助于构成差动放大器的器件的集电极或漏极不平衡来分析的,而CMRR是用小信号器件模型和它的不平衡来计算的。可见,失调电压Vos和CMRR都和不平衡有关,自然就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