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

楼主(2014-08-03):
5V供电的单片机,ATmega8-16AU,用IO判断外部某个电平,当外部电平低至3V时,是否还可以认为是高电平?

网友A:
还是高电平

网友B:
请看数据手册,端口的VIH参数

网友C:
一般手册都是说高电平至少是0.7VDD,这样才可靠
实际上此时应该是高电平,但为低电平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数据手册,端口的VIH参数

我不懂,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D:
5*0.7=3.5V, 大于3.5V 的肯定是H,但小于3.5的就说不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懂,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

VIH的概念,请参看数字电路教材。

网友E:
朋友自己看数据手册啥都有,更可靠,理解的更深刻,找人帮你看手册估计没人干!

网友F:
你如果真心看不懂数据手册,你可以做实验。
一个GPIO驱动LED作为指示。
一个GPIO接可调电压,从0V到5V,从5V到0V,看看LED的变化。
高低电平门限不是固定的,和温度、电源电压有关,也和历史输入有关(可能有回差的)。

网友G:
如果3v在翻转电压附近的,建议用AD口做电平识别或者外围加识别电路

网友H:
高低电平门限不是固定的,和温度、电源电压有关,也和历史输入有关(可能有回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如果真心看不懂数据手册,你可以做实验。
一个GPIO驱动LED作为指示。
一个GPIO接可调电压,从0V到5V,从5 ...

这个说的很好。又学到一点东西了。从MCU的开发过程来看,确实存在很多口的控制莫名其妙的。要多做实验才能明白一些道理。这种问题又能让我们去想一些奇怪的问题提供思路。

楼主:
是的,感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J:
CPU的IO大多都是TTL电平兼容的,3V是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