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谢谢大家

楼主(2014-08-03):
诚如53楼所说,我意识到我的行为的确属于抄板,并且在没有经过师兄和厂商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展览pcb图,我此刻意识到我可能非常欠考虑,非常幼稚,很不妥当!师兄看到这个帖子可能也会很生气吧。所以我删掉了原PCB图,希望大家原谅!
此贴已结,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A:
我倒,这功能也叫强大,小孩用的奶水保温器,巴掌大,都具备这功能。电路简单的。

恩恩,我就是想知道那两个电路设计的玄机在哪里呢?还请前辈不吝笔墨啊!

网友B:
呵呵,这样的问题,直接问你大师兄即可!
2ohm的,应该不是检测电流的,可能就是一个隔离作用而已。
55ohm,电路太少了,多来点以便分析。
NTC当然是检测温度的了,必要?看产品定义了。
最重要的一点,你居然不去问你的大师兄,跑来网上发帖问别人,呵呵,你有那么怕你的大师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样的问题,直接问你大师兄即可!
2ohm的,应该不是检测电流的,可能就是一个隔离作用而已。
55ohm ...

多来点?只剩其他无关电路了,不信你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78208-1-1.html
师兄卷铺盖走了,失联!
2ohm暂且不管,无关痛痒。
55ohm确定从电源正负到单片机端口,任何细枝末节都未放过,再次确定了一下,是的,没有其他任何元器件了,单片机端口也只连此电阻,干干净净,没连别的。
对了,差点忘了,谢谢前辈的回复。呵呵!

网友C: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根本用不到MCU。

用不到MCU是?
还请前辈不厌其烦再详细说一下,当时晚辈就没有理解,晚辈可能有些愚钝了...

网友D:
撸主又来取经了,怕泄密还拆分了来讨论,呵呵。
2欧姆电阻是水泵回路电流检测,非常有必要的电路。55欧的电阻只是连接单片机AD采集口的电阻,因为端口模式已经设定为高阻输入了,所以无需担心过流问题,但是一般不应该选这么小,除非你抄板时看错了。
关于为何需要两颗NTC,很简单,作为温度参照,原因嘛,自己想。

另外我又仔细看了下一个丝印"550"的电阻,量了下,没错的。
是这样吗?大神?!!
大神啊!膜拜膜拜!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个"回路电流检测"的作用会不会是检测水泵有没有空转,从而确定有水桶有没有水了?
NONONO,前辈误会了,不是怕泄密。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图示却非常复杂,许多问题一并问,那么就算是老师也会觉得很乱对不对?所以我拆分开来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撸主又来取经了,怕泄密还拆分了来讨论,呵呵。
2欧姆电阻是水泵回路电流检测,非常有必要的电路。55欧的电 ...

如果用MCU,NTC可以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撸主又来取经了,怕泄密还拆分了来讨论,呵呵。
2欧姆电阻是水泵回路电流检测,非常有必要的电路。55欧的电 ...

“关于为何需要两颗NTC,很简单,作为温度参照,原因嘛,自己想。”
我觉得不简单,是控制加热需要的环境温度条件?
我做过取暖器知道用两个NTC可以做温度补偿。

谢谢这位大师兄,可以详细说说你的温度补偿吗?没怎么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MCU,NTC可以不要。

为什么NTC可以不要?

网友D:
我们都在瞎猜,不如请你大师兄吃顿饭,酒过三巡吐真经,哈哈

岂止一顿饭,十顿饭我也愿意,只是这个师兄离开N久,杳觅无踪迹了!你猜的很有水平,大师!我真服了!我是真心的佩服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关于为何需要两颗NTC,很简单,作为温度参照,原因嘛,自己想。”
我觉得不简单,是控制加热需要的环境 ...

“披头士911  谢谢这位大师兄,可以详细说说你的温度补偿吗?没怎么理解。  发表于 2014-8-3 14:06 ”

实际上用户经常离取暖器有一定距离,所以希望的环境温度和取暖器表面(附近)温度是有温度差的,所以取暖器一般用两个NTC放在不同位置有温度差可以用程序补偿,但是需要实验测试做修正,并不能很准确适合所有环境。

取暖器温度补偿原理和这里的饮水机不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NTC可以不要?

这里的NTC不是做温度补偿的,是限制启动电流的,一定是一个不够,用两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NTC不是做温度补偿的,是限制启动电流的,一定是一个不够,用两个。 ...

限制哪里的启动电流?一般用NTC限制启动电流是开关电源输入整流的,据我所知是插件的,楼主这里用的是贴片的,从楼主目前给的信息来看我实在不好理解哪来的限制启动电流。

严重同意,而且电路图摆在那里,明显是典型的测温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限制哪里的启动电流?一般用NTC限制启动电流是开关电源输入整流的,据我所知是插件的,楼主这里用的是贴 ...

贴片的不是这个事了。

网友F:
既然用了单片机 那有没有程序 结合程序分析一下也可以嘛

目前只有一块裸板

楼主:
确实不是限制启动电流之用的。还没想明白,两个NTC测温间的关系。不过谢谢诸位了!!

网友G:
测量环境温度呀,加热功率与环境温度有关。

不妨细说一下?注意到环境温度也会因为板子散热而变化

网友H:
不敢妄断,留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買几本修理小家電的書,裡面的分析會比較具体,我都懶得看冗長的發帖。(註:我有三本在大陸出版此類的書, ...

你是港台的人了。

king5555,宝岛台湾的朋友。

网友J:
这个产品的模型了解吗?控制原理,其实可以用反向工程自已搞一SET,何必拘泥于以前别人的作品呢?

网友K:
MCU的VCC接在0V,GND连在(-5V)上?
什么MCU可以工作在(0 ~ -5V)的这种情况?第一次听说,实在是孤陋寡闻了

还是5v的压差,为何不能正常工作?参考电压不一样罢了,你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MCU的VCC接在0V,GND连在(-5V)上?
什么MCU可以工作在(0 ~ -5V)的这种情况?第一次听说,实在是孤陋寡闻 ...

给抄板加难度。里面还有无用的。

一开始我以为很多地方设计冗余,最后发现我全错了,现在唯一没有理解的就是这第二个板载NTC

网友L:
问题一很简单吧,就是个采样电阻,55欧连的是AD口,检测回路电流的,就像直流电机一样都是那样做的。。。
问题二没搞过,不敢妄下判断。。。

网友M:
做过即热系统,我来聊两句:
问题一:2欧,55欧电阻是测电流用的,原因:这种齿轮泵的直流电机容易坏,可能会直接短路,所以增加电流检测,一旦发生短路,检测端口会直接采出满压,甚至2欧直接烧坏,55欧是起到限流的作用,但是这个取值可能需要商榷。
问题2:NTC1是放水里的,用来检测当前的水温,根据当前的温度调节PWM值,控制加热功率,这个时候水泵也是工作的,实际就是循环加热。NTC2(板载)是为了检测环境温度,用来保温的,根据这个环境温度值,控制保温功率,此时水泵就无需工作了,这个保温功率与环境温度的关系,就是经验值了。
另外提醒楼主:突跳只是最末一级的安全保护,在温度失控的时候,比如可控硅烧了、单片机烧了、交流电直通了,这个时候水温很快就失控,突跳把220V直接切了,恒温跟他没关系。理解了突跳的作用,继电器的功能自然就明白了。三级控制由低到高:可控硅、继电器、突跳。

关于你回答的问题2,我还在斟酌中。因为你知道,即热的加热管他只是很细的一根管子,没有水箱,我还没想过保温的问题呢...
哈哈,碰到内行了!谢谢留墨!有一个问题,如何探测即热系统的水用完了,也就是说水桶里没有水了?

网友N:
顶楼上! 补充下问题1处的MOS管方向反了

没反,这是PMOS管!

网友O:
你的单片机是工作在 -5V 和 0V 的电压环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的单片机是工作在 -5V 和 0V 的电压环境下???

是的啊。这很难理解吗?为什么你们都在问?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过即热系统,我来聊两句:
问题一:2欧,55欧电阻是测电流用的,原因:这种齿轮泵的直流电机容易坏,可能 ...

另外,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继电器的驱动之所以设计成那样,原因何在?详见https://bbs.21ic.com/icview-778208-1-1.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啊。这很难理解吗?为什么你们都在问?

想问一下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G:
披头士911  不妨细说一下?注意到环境温度也会因为板子散热而变化
板子热量不大,对环境温度的影响比较小,且板子的热量相对稳定,对测量的温度影响变化是比较小的。
环境温度在这里应该是作为“前馈”参与控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继电器的驱动之所以设计成那样,原因何在?详见https://bbs.21ic.com/icview-7 ...

猜测:
这样设计的一个好处是:一旦发生单片机“死机”的情况,不管引脚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继电器将不能吸合,这样就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P:
电源正极共地,令所有人都不适应了。此时,楼主更应该注意表述,宜作“5V供电”即可,回避“+/-”,纠正“0~**”

在我看来,NTC2与机器主功能无关,可能只是“室温显示”之类

楼主在抄板时,首先要(努力)掌握它的整机功能,或者说完全会用了,然后反推电路功能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继电器的驱动之所以设计成那样,原因何在?详见https://bbs.21ic.com/icview-7 ...

楼主在看完34,35楼之后---
首先,可控硅调控功率,继电器保护截止,这是最为常见功率驱动功能设计了
然后反推,依电路工作原理,单片机引脚无脉冲输出,继电器开路截止。那么什么状况会令“无输出”发生呢

网友Q:
首先赞一个楼主的图,真心漂亮,弄这个图花了不少时间吧。
第一个问题:2欧姆电阻为采样电阻,采样水棒的电流。  至于55欧姆,那是用来滤波的,其实用不用差不多。第二个问题:没有具体电路,不好分析

网友R:
我认为NTC2是用来测量环境温度的,作用就是温度补偿,这样出水口水温会比较真实,比如,在不同室温下,你选择的同样的水温档位,流出的水温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有个影响温度的东西,就是出水管的长度。

网友S:
PID控制 1个NTC就够了。。没必要2个,其中一个应该是做其他用处的。。楼主找不到大师兄其实可以去找找这个项目的初始需求,通过功能需求来反推这个电路的功能

网友T:
测环境温度,进行程序功率补偿

网友U:
NTC2也有可能检测NTC1有无损坏,水在加热,而高不过NTC2,应报错?

很新的想法,考虑下

楼主:
再次确认了一下,产品的显示器上并未有关于NTC2的环境温度测量的显示。如果测试环境温度,是不是应该远离加热器和pcb板,就像NTC1那样用一根线接出去呢?如果是协助NTC1根据环境温度确定加热功率,那还不如直接在进水口测量水温岂不是更准确。下一步我决定用电烙铁加热这个NTC2,看电路板有何反应!

网友U:
引用 楼主:
再次确认了一下,产品的显示器上并未有关于NTC2的环境温度测量的显示。如果测试环境温度,是不是应该远离加 ...

内部知道,不必告知,在板上方便,这控制器在安保上考虑很周到。

网友:
看看大家的分析

楼主:
第二个问题看来没人帮的了我,我只能自己实验了!再次谢谢热心的诸位!不过分数只能给第一个告诉我答案的人,对不起其他各位啊!

网友V:
我告诉你答案吧,你想听么?

咱们都是苦逼高技术的,所以我要真心的告诉你答案:

孩子,你太小了,慢慢你就懂了,你就是未来的“大师兄”——那个卷铺盖走人的人。
走好孩子............

网友W: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样的问题,直接问你大师兄即可!
2ohm的,应该不是检测电流的,可能就是一个隔离作用而已。
55ohm ...

你的签名什么意思?:o

网友W:
菜鸟也来发表发表见解!

1.麻烦确认一下左上角电机的供电点压,你确定是-12V而不是12V??为什么末端标注是0V,却不标上GND呢??
个人猜测:3K电阻的引脚是控制电机转停的,55欧的电阻是用来检测电机电流的,
55跟2是并联关系,所以通过55欧电阻的电流不会太大,完全不用担心会烧掉!

2、至于NTC电路,我才应该是用来作参考值的,至于测温补偿作用也存在这种可能!

说的都有道理,吸收了!

网友X:
那个2欧姆电阻是检测负载电流的。具体到水泵这里,可能是检测有没有水或水路流通正常不正常的。
那多的一个板上NTC如果是测温度的,那就根据系统的某些功能就能知道什么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W:
菜鸟也来发表发表见解!

1.麻烦确认一下左上角电机的供电点压,你确定是-12V而不是12V??为什么末端标注 ...

这个帖子充分考验着大伙的臆想能力!
55和2是不是并联,也是靠臆想。楼主缺失很多内容。
最主要的是,楼主居然没想到直接去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用示波器得到的结果,会比大伙臆想得到的结果准确许多!
至于我的签名,我毫不掩饰对论坛某人的不满而已!

网友Y:
抄板的人,还要解释那么多?

网友Z:
有没有可能是根据外界环境温度控制加热速度的?比如外界温度低,MPW加热快一些?

网友AA:
   我是路过的,这个事情我们无法评论

网友AB:
啊哈?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