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一款串口数字转换模拟模块

楼主(2014-08-03):
求一款使用简单的DA模块,使用串口串口输入,电压输出范围最好是0到15V,最小不能低于0到5V。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串口有多种,你要用哪一种?
直接串行输入的DA芯片多得很,为何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有多种,你要用哪一种?
直接串行输入的DA芯片多得很,为何不用?

也可以啊,您能帮忙列举几个吗?非常感谢!

楼主:
比较着急要,外围电路不要太复杂,没有时间做P板了,直接焊到万能板上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以“SERIAL D/A”或类似词汇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