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种电路好不好实现

楼主(2014-08-03):
我想要这种电路,3路正弦波,幅值3.3V,频率可调,10HZ-1KHZ。
这三个信号叠加到一块。比方说波形1频率10HZ,波形二10.1hz,波形三10.5HZ,
合成的波形具有这三种频率分量。
请问高手,这种电路好实现吗?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首先要做三个同样的正弦波发生器,这个要是没有经验的话可能麻烦些。
其次用运放做个加法器,这个就比较容易,但要注意供电电压要高一些,因为假设输出是1:1的,即单独一个3.3V的输入进去也得到3.3V的输出,但叠加后输出的峰值比较大。

网友B:
很容易。
三个独立的低频振荡器(频率范围较宽,需要分档),输出电压也需要可以独立调节,然后求和(运放作加法)。

网友B:
哈!晚了40秒。

31秒

网友C:
如果要求3个波形要同相位,就比较麻烦了

确实,除非用DDS,初始相位不易控制。不过,三个信号不同频率,不可能要求初始相位。

网友C:
用FPGA是可以实现同相位的

频率不同,如何同相?

楼主:
不要求同相位。

网友D:
频率都不同,还谈什么相位,扯谈。

网友C:
第一个波形的相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波形的相位。

“第一个”意味着t=0时刻的相位。通常称为初相。
但楼主的问题里面,初相并无意义,反正频率不同(当然周期也不同),几个周期之后,已经分不出哪个频率的波形初相是多少了。
初相在两个信号频率严格成整数比时有意义,初相不同,合成的波形不同。例如基波和三次谐波,合成后可能圆顶也可能尖顶,就是因为初相不同。

网友E:
精度,带宽不高的话,用一个带DAC的单片机实现应该是最灵活的,随便你怎么叠加都行。

网友F:
有木搞头

网友G:
是的,这个按前面12楼说的程序+DAC方式最灵活,每个输出点都直接由软件计算,当输出信号频率高时,软件要来得及计算才行。若用DDS,要看合成的信号是否能找到一个共同周期以及DDS内存最多能保存多少点才行。不过,直接在运放的输入做加法的纯模拟方法,似乎是楼主真正想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意味着t=0时刻的相位。通常称为初相。
但楼主的问题里面,初相并无意义,反正频率不同(当然周 ...

这个和楼主的应用有关系。
比如有些就是需要初始相位相同或任意设置的几个周期做激励,然后看其响应。
既然楼主没这个需求就没必要在讨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楼主的应用有关系。
比如有些就是需要初始相位相同或任意设置的几个周期做激励,然后看其响应。
既 ...

“看其响应”必是暂态。
楼主首帖已经说得很清楚,是稳态。楼主在8楼就已经说过“不要求同相位”,你10楼还往初相上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其响应”必是暂态。
楼主首帖已经说得很清楚,是稳态。楼主在8楼就已经说过“不要求同相位”,你10楼 ...

既然楼主不需要,不讨论就行了。
本来就是随便提醒一句,搞的火气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