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5000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4-08-03):
我们公司是做开发板搞培训的,要做5509开发板卖给学校。
领导的意思要把5509板子做成类似ARM那样的,与指示灯、按键,数码管、液晶、蜂鸣器等各种外设,需要的
IO口比较多,可是5509普通IO口只有7、8个,太少,需要扩展。
我听人说可以用CPLD扩展IO口,可是不了解具体情况。
请大神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我做过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公司   是北京的吗?
用DSP的EMIF接口   将CPLD映射到一个CEx区上
CPLD端根据DSP的操作地址做译码    每个地址控制一种外设 对应的数据送到外设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合肥的,谢谢!

不会是零零电子吧   这个本人做过一点   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不是。求精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