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3.7V升9V的芯片

楼主(2014-08-03):
输入电压3.7V,锂电池容量12AH。
输出电压9V,输出电流600mA.
效率85%以上。

网友A:
Linear网站上有N个方案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C34063

效率可能不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效率可能不满足。

34063用作降压器的话,效率可能达不到,但是升压的话,效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4063用作降压器的话,效率可能达不到,但是升压的话,效率应该是可以的

34063的驱动比较费电。恐怕很难做到8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4063的驱动比较费电。恐怕很难做到85

据说34063的升压电路效率可以达到0.9,降压电路可以达到0.8,不过这IC我没用过,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多少

网友D:
34063感觉出的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63感觉出的电压不稳

对的,都不能带载,一带载电压就开始跳动,输出一点都不稳定,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升压芯片吗?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ar网站上有N个方案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恩恩,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063的驱动比较费电。恐怕很难做到85

效率我才做到60%,做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成本有点高啊,有木有加个比较低的升压芯片啊?????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E:
要便宜的啊,那XR340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据说34063的升压电路效率可以达到0.9,降压电路可以达到0.8,不过这IC我没用过,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多少 ...

34063,如果用在3.7V输入,电流采样电阻就要吃掉10%的效率,开关驱动大概又要吃掉5%,二极管、开关管、电感再分一点,大约最高做到75%的样子,能做到70%已经很不错。

网友F:
WEBENCH® Designer用它自己设计。吧参数一输进去。选择效率大的。有好几种芯片就出来了。像LM2700.LM3488    LM3481
另外凌特这样的芯片应该也很多。

网友G:
TI的 TPS55340 我用过 效率高达96% 纹波滤的好 可以滤到10m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TI的 TPS55340 我用过 效率高达96% 纹波滤的好 可以滤到10mv以下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WEBENCH® Designer用它自己设计。吧参数一输进去。选择效率大的。有好几种芯片就出来了。像LM2700.LM3488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