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帮忙

楼主(2014-08-03):
现在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的笔记本USB口(本上的3个USB都一样),能识别一些USB设备,有些识别不了,但这个不能识别的设备在别的电脑上可以识别,以前在我的电脑上也可以识别,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了,这些在我电脑上不能识别的USB设备,插上连提示发现新设备都没有,请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是你的操作系统出问题了。特定的USB设备一旦曾经被识别并自动加载驱动后就不会再次被识别为新设备,每次接入后会自动加载驱动,而驱动如果出了问题或受其它因素影响无法被正确加载那么曾经可以正常使用的USB设备就会毫无反应。可以尝试着清理一下操作系统,借助一些工具软件卸载不必要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操作系统出问题了。特定的USB设备一旦曾经被识别并自动加载驱动后就不会再次被识别为新设备,每次接 ...

哦,谢谢啊 我试试

网友B:
插入后,去WINDOWS设备驱动器处看看,有黄色问号吗?有的话,尝试手动装装驱动。

网友C:
插到别的可以识别的电脑上,看是什么东西,然后到自己的电脑上把对于驱动删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