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怎么样设置GPIO为输入值,并按键读取其状态?

楼主(2014-08-03):
在Ubuntu环境下,文件board-mx6q_sabresd.h文件添加定义如下:
MX6Q_PAD_EIM_D16__GPIO_3_16,
MX6Q_PAD_EIM_D21__GPIO_3_21,

在Ubuntu环境下,文件board-mx6q_sabresd.c文件添加定义如下:
#define SABRESD_GPIO_IN_D16        IMX_GPIO_NR(3,16)
#define SABRESD_GPIO_IN_D21        IMX_GPIO_NR(3,21)

static struct gpio_keys_button sabresd_buttons[] =
{
        GPIO_BUTTON(SABRESD_GPIO_VOL_DOWN,  KEY_LEFT, 1, "left",   0, 1),//KEY_HOME
        GPIO_BUTTON(SABRESD_GPIO_VOL_UP,    KEY_RIGHT,   1, "right",     0, 1),
        GPIO_BUTTON(SABRESD_GPIO_POWER,     KEY_POWER,      1, "power",         1, 1),

        GPIO_BUTTON(SABRESD_GPIO_IN_D16,    KEY_D16, 1, "IN_D16",   0, 1),
        GPIO_BUTTON(SABRESD_GPIO_IN_D21,    KEY_D21, 1, "IN_D21",   0, 1),

};

编译时提示
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986:2: error: 'KEY_D16'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987:2: error: 'KEY_D21'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是不是还有什么文件需要修改?怎么读取其输入值?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见你的问题转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这问题看似很简单,可惜没有玩过i.MX帮不上你
网上搜不到相关例程吗?

网友C:
按键值定义在内核 include/linux/input.h之中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GPIO的配置你可以参考一下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87760-1-1.html

网友E(2014-09-03):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