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4-08-03):
如附件,在单片机的普通IO口上挂一个按键,当电容布局离IO较近的地方时,在单片机上电后,按下按键两次后单片机就严重发热,不能正常工作,具体原因不明,求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把这个IO设置成输出口了?

楼主:
不是,是输入口,当电容布置的离单片机比较远的情况下,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多大的电容啊 是不是电容放电 导线发热 传给 avr 了

楼主:
0.1uF,怀疑是电容充电导致的问题,是在按键按下松开几次后就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