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的隔直电容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4-08-03):
信号最大峰值在10V以内
但交流幅值只有几个mV,频率10khz以内,波形为方波。
现在要把交流信号提取出来。
现在有CBB电容,效果一般。

网友A:
“效果一般”是什么意思?
直流没有完全隔去?
交流信号衰减了?
波形失真了?

网友B:
陶瓷的或钽电容。

网友C:
试试高频低阻抗特性方面电容

网友D:
C0G,或者叫NP0电容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一般”是什么意思?
直流没有完全隔去?
交流信号衰减了?

放大后的幅值有衰减,稳定性也有点问题。
估计是温漂和漏电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C0G,或者叫NP0电容不错。

NP0的电容我以前买过,飞利浦的银膜瓷片电容,但这种电容的容值太小了,最多也就100pF。
组成高通滤波器的话,太小了。100pf配合1M电阻fc也就160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NP0的电容我以前买过,飞利浦的银膜瓷片电容,但这种电容的容值太小了,最多也就100pF。
组成高通滤波器 ...

NP0有大的,TDK或村田,我买过0.1uF的,也就是100nF,或100,000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后的幅值有衰减,稳定性也有点问题。
估计是温漂和漏电流问题。

幅度衰减,那要看你的方波最低频率是多少,未必是电容问题。
“稳定性也有点问题”,猜测是你那个“10V以内”的信号有变化,经电容耦合到了后级。这也不是电容问题。
“温漂”指电容容量随温度变化,而容量变化达到10%也不会对你“把交流信号提取出来”产生可见的影响。
CBB电容漏电很小,用普通仪器通常是检测不出来的。
估计还是你的电路或者元件数值有问题,不是采用CBB电容问题。

网友E:
嗯,楼主项目要求并不高,是自己认识和描述都有点儿问题

网友B:
有一种簿膜电容,可达4.7uF的,温漂和漏电流不大,以前用过,外型也不大。找一下,有的,具体的东西忘了。聚四氟乙烯也可以,就是大一点,贵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NP0的电容我以前买过,飞利浦的银膜瓷片电容,但这种电容的容值太小了,最多也就100pF。
组成高通滤波器 ...

COG或者NOP指的是温度稳定系数,本质还是陶瓷电容。隔直可以选用容值比较大的uF级别的陶瓷电容或者钽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OG或者NOP指的是温度稳定系数,本质还是陶瓷电容。隔直可以选用容值比较大的uF级别的陶瓷电容或者钽电容 ...

uF级别的瓷片电容大都是II类陶瓷(典型如X7R)甚至III类陶瓷(典型如Y5V),这两种瓷片电容不仅仅是温度系数,吸附效应压电效应都大的吓人,基本上除了电源退耦别的场合都不合适。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ramic_capacitor

不过撸主应用的频率范围,CBB确实已经是最好的了,检查下别的问题吧,别老把自己的问题推别的身上。

学习了。
没错,只能退耦用。对楼主的应用以及频率范围,CBB已经是最合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衰减,那要看你的方波最低频率是多少,未必是电容问题。
“稳定性也有点问题”,猜测是你那个“10V以 ...

不在于漏电流有多大(当然要小于一定数量级),在于温度对漏电流或其他的影响有多大。
其他器件已经做了足够的优化,就剩这个电容有点问题。
需要24小时露天应用于气象。

网友D:
C0G的0.1uF我测过,甚至并联了几个1uF的去测,在10kHz以内,D=1/Q都在0.000,而翻出我10来种CBB,都在0.008附近,这说明CoG的损耗非常小。
另外,C0G电容很纯,充放电不拖泥带水,表现接近理想电容,而CBB就不行,漏电流要加压锻炼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测量不出来的程度。

学习了!

网友G:
c0g/np0性能确实如上所述,但是10kHz需要的容值很难买到。

CBB的的d值应该是0.001@1kHz。

其实这是一个21icbbs的耻辱。lymex搞it的,电子只是业余爱好,能在这里当大侠(我坚决承认)称王称霸。。。。。。说明这里就从来没有变成电子工程师论坛,都是学生和蛔虫的回的能写几个的象牙塔白痴们的论坛。。。

不敢当。CBB在1kHz或以下我测的D的确可以到0.001,是10kHz下达到0.008,前面没说清楚。
“lymex搞it的,电子只是业余爱好”?

网友G:
补充一下,lymex的问题是只强调性能不考虑成本,电子工程师是应该在成本和性能之间找个平衡点。

没有原型机的话,先考虑成本没法做。 成本在原型机的基础上在做调整
我的确有这个毛病。不过,在改。

网友H:
我觉得能给出方案和建议就很好了,不能苛求他人是完人。

网友E:
气象设备,估计单个电容成本不是太大问题
楼主虽然没交代清楚,估计满足设备特性要求的电容也不那么难选型
不过是个“耦合”电容之类,容量精度不用考虑,温度特性不用过虑,δ不必多虑
似乎只要关心绝缘电阻,以及湿热稳态,耐久性等
如此,电容材料将不是主题,重点在型式,封装和品质(牌)

为避免孤陋寡闻闭门造车,我有2个解决方向
1,楼主说说清楚现有情况的电路表现
2,参考同类产品选型

“我搞it的,电子只是业余爱好”是我的原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0G,或者叫NP0电容不错。

这是特性最好的电容了,就是电容量小一点。大一些的电容量可以考虑CLS21类的来代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特性最好的电容了,就是电容量小一点。大一些的电容量可以考虑CLS21类的来代替。 ...

10个TDK  0.1uF的C0G,简单并联成1uF。一共弄了6个1uF的,用于测试。

网友B:
“搞it的”在这里奇怪么?我怎么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象设备,估计单个电容成本不是太大问题
楼主虽然没交代清楚,估计满足设备特性要求的电容也不那么难选型 ...

没有参考,国外设备都是密封的,价格过高,也米敢拆。

网友E:
2,参考同类产品选型

怎么只关心这一句话?是出于项目保密原因,还是楼主非设计责任人的关系?
2楼9楼老早就指出问题方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补充一下,lymex的问题是只强调性能不考虑成本,电子工程师是应该在成本和性能之间找个平衡点。 ...

首先考虑技术指标适用性并无大错,尤其当“成本”还未显现成主要矛盾时
有经验者会同时虑及产品其它指标要求,如成本
显然,非有经验的专业产品设计师,做到电路达到指标已经不错了

网友I:
信号隔直,CBB、聚苯乙烯,性能都没问题,大容量的C0G也可以,有些贵
分离1kHz和1.5kHz这种场合,才需要考虑温漂,隔直用的,温漂不可能有那么大影响

隔直可不仅是电容的事,电阻用什么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F级别的瓷片电容大都是II类陶瓷(典型如X7R)甚至III类陶瓷(典型如Y5V),这两种瓷片电容不仅仅是温度 ...

受教了,谢谢

网友J(2015-09-06):
引用 网友F:
COG或者NOP指的是温度稳定系数,本质还是陶瓷电容。隔直可以选用容值比较大的uF级别的陶瓷电容或者钽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