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此电路

楼主(2014-08-03):
如图:此电路是用来电流采样,P2是互感器,原边经过相位补偿电路,副边输出经过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分析这个相位补偿电路。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是采三相电流,三相电流都是相互隔离的。如果我不加这个相位补偿电路,每路电流都会受另外两项的影响,但是如果加了相位补偿电路就不会了。求帮忙分析

网友A:
你那个“原边经过相位补偿电路”在哪里?图中看不到。

网友A:
“我是采三相电流,三相电流都是相互隔离的”
不可能。

网友B:
如果采用CT,还是有可能做到隔离的。

网友C:
电流采样是CT吗?需要供电不?P2的4脚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原边经过相位补偿电路”在哪里?图中看不到。

图中的U3A,LF412放大器@maychang

网友D:
LZ这个图有点不清不楚的,最好给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采样是CT吗?需要供电不?P2的4脚是什么作用?

电流采样是经过电流互感器,不需要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采样是经过电流互感器,不需要供电

既然是“经过电流互感器”,如何能够“原边经过相位补偿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U3A,LF412放大器@maychang

“U3A,LF412放大器”是运算放大器,C4连同R11R12才会影响相位(当然也影响增益)。

如果“U3A,LF412放大器”是你所说的相位补偿电路,那么首帖说的“如果我不加这个相位补偿电路”难道是把“U3A,LF412放大器”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A,LF412放大器”是运算放大器,C4连同R11R12才会影响相位(当然也影响增益)。

如果“U3A,LF412放大 ...

“如果我不加这个相位补偿电路”难道是把“U3A,LF412放大器”拿掉?。是的,这个U3A,LF412放大器组成的电路是相位补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