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5110液晶典型的驱动波形图如何才能看懂?

楼主(2014-08-03):
看过几次该液晶的资料了,但对于该液晶的驱动波形图一直没弄懂,还望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什么接口类型,SPI还是MCU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口类型,SPI还是MCU接口?

SPI的

网友A:
网上应该有这个屏的初始化代码吧.先通过SPI接口将初始化刷进去,然后图像数据也是这么刷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应该有这个屏的初始化代码吧.先通过SPI接口将初始化刷进去,然后图像数据也是这么刷进去的. ...

嗯嗯,能够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