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是关于TLV5624 DA转换的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14-08-03):
就是关于TLV5624基准电压的问题? 麻烦大家帮帮忙!

楼主:
因为我想用在项目上,要长期稳定的那种, 想直接接VDD=5V的基准电压不知道可行,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可以呀,只要不超过范围都可以,一般都接参考电压为电源电压5V

楼主:
下面写电压的范围只有VDD-1.5v

感觉有点矛盾

网友B:
以下面为准吧。上面是绝对的最大值。下面不是说了是推荐操作的条件吗。你就用有2.048的参考源作为基准吧。
注意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只要不超过范围都可以,一般都接参考电压为电源电压5V

我看错了,最高位Vdd-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