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玩转KEA】TRK-KEA初体验

楼主(2014-08-03):
拿到板子好几天了,来写写学习笔记(有错误和改进的大家多多指正
1.拿到板子,首先迫不及待地将板子与电脑连接
会提示安装驱动,不过先不管它,可以看到板子上的led灯在闪烁啊(自己没拍了,直接上gaoyang9992006的图,谢谢了)
显然是板子里已经烧好了程序,上电后已经运行起来了
红色led是电源指示灯,旁边还有个黄色的led是SDA的指示灯,4盏蓝色的led等正在闪烁

观察我的电脑
显示I盘,盘名为TRK-KEA128,属性显示格式FAT,可用空间127MB,不是128k吗,求解答?
2.将开发板带的光盘插入光驱,里面有codewarrior10.5,用户手册和4个实验例程
先装openSDA的驱动,光盘里就有
大家可以参考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662430-1-1.html
装个时候打开设备管理器多了opSDA debug driver,还多了个虚拟串口(我的电脑上是com15)
3.运行光盘自带的demo
其中板子里已经烧好的是TRK-KEA128_Lab2
4.烧写方法(openSDA真的很好用)
直接将例程copy到开发板插到电脑增加的TRK-KEA128的盘(我的是I:盘)里就可以了
举例:TRK-KEA64_LABTS4(在光盘的Training目录下)
找到  光盘目录\Training\TRK-KEA128_Lab4\FLASH下的以.hex结尾的文件TRK-KEA128_Lab4.hex
将该文件copy到TRK-KEA128的盘时会发现刚才黄色的led等在闪烁,表明程序正在烧录
烧录好该led一直显示黄色表明程序已经运行
按按键会发现一个蓝色的用户led点亮,再按熄灭,再按亮..........
两个按键分别控制两盏灯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用K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用KDS

好的,KDS比code warrior好用吗?明天下一个来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KDS比code warrior好用吗?明天下一个来玩玩

KDS是FSL专门推出针对Kinetis芯片的IDE,而且是免费的

网友B:
你好,针对你上面的TRK-KEA在电脑中模拟成127MB的U盘,
你是有OpenSDA的MSD模式决定,其实MCU可以模拟任意大的U盘,只要与PC的枚举的过程能够成功。
要想详细了解其原理,建议去看USB MSD类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KDS比code warrior好用吗?明天下一个来玩玩

是CW的精简版,专门为Kinites系列开发的,专用型比较强,应该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针对你上面的TRK-KEA在电脑中模拟成127MB的U盘,
你是有OpenSDA的MSD模式决定,其实MCU可以模拟任意大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W的精简版,专门为Kinites系列开发的,专用型比较强,应该比较好吧

原来如此,CW一开电脑太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CW一开电脑太卡了

CW是有这个缺点,所以FSL决定对它进行优化,所以就有KDS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CW一开电脑太卡了

;P我那老电脑一开CodeWarrior10.6就卡的要命
后来也换成KDS编译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