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驱动器PCA82C250

楼主(2014-08-03):
DSP通过PCA82C250和另外一块DSP板做通信,请问加隔离的话是否抗干扰会效果更好一些?PCA82C250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网友A:
如果是板内隔离且被隔离的开的电路本身并不具备较高噪声的话,意义不大。如果是对外长线通讯且工作环境的电磁干扰较大,隔离就会大有益处。单纯的谈器件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抗干扰**要由电路设计决定。

网友B:
板内通讯 如果同一个电源供电 隔离是没必要的
如果有一定的距离,电源都是隔离的 那有必要做个隔离的
隔离Can 可以看看ISO1050 芯片内部隔离 只需要一个隔离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