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头文件路径总是不对?

楼主(2014-08-04):
我头文件放在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project\First\inc

iar编译器路径是这样设置的

编译的时候保持,根据报警信息好像不是在我设置的头文件路径里搜索头文件的

网友A:
你设置错了,应该是C或者是C++编译器那一个选项的路径,你选择的汇编编译器的路径....如图:

网友A:
上面的箭头标错了............应该是如图:

网友B(2015-07-08):
谢谢! 努力学习,积极回复

网友C(2015-11-22):
IAR包含的路径深度有没有限制??发现6层以下就提示找不到文件了。。。

网友D(2016-09-06):
刚调试了下,如果有几个头文件的文件夹的上一个目录不能是同一个。可以吧头文件的当个文件都放在工程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