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有好多型号,哪一个型号性能最好功耗也低?

楼主(2014-08-04):
求大神回答

网友A:
哪一个型号性能最好功耗也低?
取决于具体的需求了。
一般来说STM32F401 性能好功耗也低,主频可以达到84M,功耗在STM32F系列差不多是最低的。

网友B:
性能最好和功耗也低。。。

全是定性而无定量的描述,性能要有多好?功耗要有多低?

两者tradeoff的话,2楼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自己通过芯片选型手册选吧,要看什么性能,主频是一方面,很多时候还有考虑AD/DA,ram....
顶楼的stm32选型手册https://bbs.21ic.com/icview-777612-1-1.html

网友D:
低功耗系列,当然是STM32L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