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精度0.1度的倾角传感器么?

楼主(2014-08-04):
设备要控制倾角,精度0.1度
要求成本不能太高,体积无所谓
网上查了一下,MMA7361类芯片很便宜,就是精度太差
有精度达到0.1度的芯片么?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as5045b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5045b可以吧?

哦,我忘记说明了,要倾角传感器.
谢谢您,研究了一下,AS5045是磁编码器,学习了

网友B:
倾角传感器:单轴还是双轴?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网友B:
数字的查SCA系列,双轴、单轴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角传感器:单轴还是双轴?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单轴,最好是数字接口

网友B:
查SCA103T-D04,芬兰生产的。角度量程有多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SCA103T-D04,芬兰生产的。角度量程有多种。

你挺敢用词儿啊,这个传感器我有,精度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挺敢用词儿啊,这个传感器我有,精度非常好。

你是经销商么?需要咨询并要点资料,了解一下价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SCA103T-D04,芬兰生产的。角度量程有多种。

淘宝上搜索了一下这个芯片,有了个大致的概念了
很酷的芯片
就是有的参数还看不懂
另外发现个问题,这个芯片最大范围是+-30度,有+-90度的么?
SCA103T-D04在+-30度外能工作么?如果精度稍微降低点也可以接受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经销商么?需要咨询并要点资料,了解一下价格情况

我不是经销商,如果测量范围是正负90度的话,可以考虑SCA61T或SCA100T-D02

网友B:
谢谢lymex,下次注意了。不懂规矩,现在也还懵懂。

哪里,我那评语更偏向褒义

网友B:
回forthlab,网上资料挺全的。祝你顺利!

网友D:
这个传感器太好了,可惜只有两轴的,三轴的没有找到成本低一些、精度1°内、体积能和这个相当或者略大的方案。

三轴并且精度够的,普遍体积过大,并且要几百大洋。三轴加速度计又做不了那么高精度

网友E:
我们用的SCA100T-D01,已经生产好多了,数字和模拟都有,精度很高,程序也简单,只是芯片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的SCA100T-D01,已经生产好多了,数字和模拟都有,精度很高,程序也简单,只是芯片有点贵 ...

精度能达到0.1度么?
我的设备在室外,温差有点大,设备数量很多,每个设备配1台
希望测量值漂移小,至少3个月不超出误差范围

网友B:
SCA的器件里有温度传感器,还提供校正算法,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