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耳机接口取电电路

楼主(2014-08-04):
这是个耳机口取电电路,变压器为1:20. R-CH输出固定频率 几百mV幅值的正弦波。

但是不是说mos只可对方波进行整流嘛?如果是正弦波,导通时机和关断时机又如何控制呢,图中的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啊?

网友A:
因为D3的存在,不会产生反向电流,所以这个电路用于正弦波没有问题。
你变压器的输出分别为正或负这个电路不难分析。
其实既然都用了一个肖特基防反向电流了,还不如就用4个肖特基组成桥,电压损失也多不到哪里去,成本应该能省点。

网友B:
耳机接口取电,之前拉卡拉的手机POS就努力想做,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不同品牌的手机,其耳机口音频输出的幅值不同,输出大的没问题,输出幅值小的取到的电就很微弱,不足以支持系统工作。楼主还是多多评估下

网友C:
根据你上面的图,确实利用了MOS管内部的二极管,组成了桥式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接口取电,之前拉卡拉的手机POS就努力想做,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不同品牌的手机,其耳机口音频输出的 ...

应该没问题,现在这些方案很成熟了.

网友D:
这也叫技术?…

网友E: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啊,Q2,Q1是一对N型mos管,高电平驱动     Q4,Q3是一对P型mos管,低电平驱动,所以当输出同名端为正时,Q4,Q1通,Q2,Q3截止。同名端为负时Q3,Q2导通,Q1,Q4截止,这样就构成了整流回路,但你的Q1,Q2,Q3,Q4的D,S端貌似接反了,要上下翻转下  再有我问下你这个画图软件是P-CAD画的吧?

网友F:
有个 JAVA APPLET 做的仿真软件,仿真下就知道了。。
可惜总是不记得名字~~

网友G(2015-09-11):
这电路在实用吗,效果如何,功率多少?
用mos用的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