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因TF卡损坏坏和电池鼓包大量返厂

楼主(2014-08-04):
搞了一个周还没找到头绪,特来请教。
做玩具的小公司,产品是终身保修的,TF卡损坏坏和电池鼓包大量返厂。

TF卡故障率约接近2%,具体故障是玩具不开机或播放MP3文件时卡机,更换TF卡后恢复正常,对被更换的卡使用MyDiskTest进行检测,部分能够检测到被扩容。

希望的解决办法:
找到低成本、快速的TF卡检测工具,能够准确高效的检测测出TF卡是否被扩容,最好能够对TF卡进行老化。
若不是TF卡质量问题,哪些不合理的电路设计会造成TF卡出现此类故障。

电池故障率约在1%,主要是电池鼓包造成的。不知道是因为电池质量原因还是因为充电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电池被过冲、过放引起电池鼓包。

希望的解决办法:

希望找到一种适用的电池检测方法。

每月使用TF卡的量在2W张左右,电池略多一点。

电池有了新进展:
1、电池在安装到PCB板之前就已经有鼓包现象,PCB入库一段时间后(一般一个月左右)出库组装时有1%左右的电池鼓包,也就是说电池本事存在质量问题。
2、抽出了12台机器进行放电,测量电池电压和TF卡供电电压,发现在电池电量为3.3V左右时机器开始提示电量低,电池压在2.8V左右,TF卡电压在2.7V左右,开始对TF卡引导区进行重复读取(播放开机提示音,播放时间逐渐变短,直到无声),电池电压2.7V左右指示灯熄灭。(指示灯、TF卡采用由主控输出的3.3V供电。)主控应该是处于休眠状态。继续一段时间电池电压为0。电压为0后半个小时左右机器会自动开启,电池电压在3V左右。电源开关始终处于开启状态。
求解答:
1、如何测量电池质量,在不更改供应商的前提下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测出电池质量,把易鼓包的电池剔除出来。
2、现象2中电池放电到2.6V左右会对电池造成很大损害吗?售后的鼓包和它有关系吗?
3、在低电压下对TF卡读操作会损伤TF卡吗?

网友A:
T卡 在于来料检验
电池 可以看看充电电路上看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卡 在于来料检验
电池 可以看看充电电路上看看问题

以后来料检验也是我做,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做T卡的来料检验;
电池也怀疑是可能是充电电路设置的不合理

网友A:
2W多张 可以和供应商签订协议 的 协议内容自己订
如果有人手 可以抽检 数量上增加

做玩具 我猜想成本控制严格 都不一定有充电管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2W多张 可以和供应商签订协议 的 协议内容自己订
如果有人手 可以抽检 数量上增加

卡已经换过一个供应商了,有和供应商反映过问题,供应商说他们的货没问题,是电路设计问题导致卡的损坏,方案公司咬定电路没问题。我也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检测卡的质量。

网友A:
典型的三方扯皮问题啊
贴图来看看

楼主:
这检测好慢啊!我换了几个软件,测了4张卡,都是坏卡,新卡还没测

楼主:
充电管理IC是TP4054

网友B:
电源不稳,导致TF卡写错误。先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稳,导致TF卡写错误。先查电源

TF卡写错误会出现TF卡损坏的现象吗?TF卡的内容都是出厂前拷贝好的,出厂的时候还都是正常的,在客户手中会出现因TF卡损坏引起无法读取TF卡或者卡音的现象

网友C:
1.你们公司产品出货前没有做老化(烧机)测试吗,就是那种让机器不停播放音乐几十天的测试。如果有,应该可以检测出问题啊。
2. 对照TF卡的规格书,把那些电源方面的要求,信号时序方面的要求,都测试一遍,看看有没有不符合规格书的。
3. 这两个问题有没有联系呢,鼓包的电池的输出还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们公司产品出货前没有做老化(烧机)测试吗,就是那种让机器不停播放音乐几十天的测试。如果有,应该可 ...

1、有做简单的老化测试,就是把做好的机子充满电,在不停播放音乐,大约两个多小时,点放光了就OK了,没有播放几十天那么夸张。TF卡的问题都是客户那边返回来的,发货前TF卡没问题的。
2、公司都木有示波器,电源也是靠万用表,时序更是测不了了。
3、目前还没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返回来的鼓包电池很多都已经挂掉了,甚至于根本不能存电。

网友D:
T卡损坏,你要确认一下软件是否有问题,是否有反复的写入操作。
如果T卡指示读取操作寿命是很长的。

至于电池,只要确认一下充电电压和电流,放电电流,是否过放电,是否在高低温下充放电。
电池应该做环境测试,高低温下,各种充放电电流下,循环的寿命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T卡损坏,你要确认一下软件是否有问题,是否有反复的写入操作。
如果T卡指示读取操作寿命是很长的。

谢谢!我去了解下看看!

网友E:
我也有检测TF卡和SD卡的这种需求,期待楼主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检测TF卡和SD卡的这种需求,期待楼主好的方案!

共同寻找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有做简单的老化测试,就是把做好的机子充满电,在不停播放音乐,大约两个多小时,点放光了就OK了,没 ...

软件上不当的读写操作也有可能对TF卡造成损害,但比较难查,可能测试两个小时时间短了点,楼主在公司有没有复现出TF卡的问题?建议不停的充电测试,至少半天时间看能不能复现出问题。
另外,我想问的是,如果电池没有电了,电路设计上,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类似存储设备,如果在读写的过程中突然掉电的话,对器件是有损害的。

网友F:
如果检测到扩容卡,这个不可能是你们造成的,只能是供货商捣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上不当的读写操作也有可能对TF卡造成损害,但比较难查,可能测试两个小时时间短了点,楼主在公司有没 ...

“有没有复现出TF卡的问题”,复出现是指重复出现吗?现在每月用掉2W张左右的卡,每月返厂的机器里有约两百个是因为TF卡出现故障,这算重复出现吧!公司要对大量的机子进行测试才可能发现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复现出TF卡的问题”,复出现是指重复出现吗?现在每月用掉2W张左右的卡,每月返厂的机器里有约两 ...

不可能是扩容卡,代理一般不会做这种事的。硬件设计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了。不过你要拿出证明来,要不那群王八不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可能是扩容卡,代理一般不会做这种事的。硬件设计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了。不过你要拿出证明来,要不那群 ...

我也怀疑是硬件问题,现在TF卡只有时钟线加了一个33欧姆的保护电阻,据说以前好像没有保护电阻的,昨晚和这边的工厂负责人说因卡导致无法开机的问题基本确定了是修改引导区文件导致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引导区文件出问题为什么会导致后面的空间出现坏块

网友H:
LZ的电路有过放电保护没,电池鼓包不一定是过充
低压不稳定读写TF卡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硬件问题,现在TF卡只有时钟线加了一个33欧姆的保护电阻,据说以前好像没有保护电阻的,昨晚和 ...

方案允许边充电边工作吗?如果允许,是否充分测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J:
你买的是电芯吗?如果是组装好的电池那它里面有保护电路的,既不会过充、也不会过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案允许边充电边工作吗?如果允许,是否充分测试过这种情况?

原来的几款机器都是不允许变充变工作的!新的一款的升级版,先开机再连电源能够继续工作;先连电源再开机讲不会工作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几款机器都是不允许变充变工作的!新的一款的升级版,先开机再连电源能够继续工作;先连电源再开机 ...

我的意思是边充电边工作这种情况会不会引起部分电路损坏,比如TF卡~ 以前在有些小电器上确实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买的是电芯吗?如果是组装好的电池那它里面有保护电路的,既不会过充、也不会过放的。 ...

买的是锂电池,直接带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电路有过放电保护没,电池鼓包不一定是过充
低压不稳定读写TF卡容易出问题的 ...

有过放电保护的,电压低的时候会自动关机的,机器在工作的时候主要就是播放各类MP3文件,很少有写操作

网友C:
1. 坏了的TF卡,厂商有什么分析结果没有呢? 比如说哪里坏了,猜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坏了的卡可以修复好的吗? 有些坏块如果是伪坏块,重新擦除一遍就可以了。我觉得厂商的分析很重要。
2. 写软件的人有一起参与分析吗? 我之前有一款产品也是可以播放视频音乐的,出现读不了文件的问题,最后查出是软件读写不当造成很多伪坏块,重新擦除可以继续用的。所以软件也需要查查看。
3. 你们公司生意还不错嘛,每个月20K的出货量啊,嘿嘿,你可以建议你们老板去买个示波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坏了的TF卡,厂商有什么分析结果没有呢? 比如说哪里坏了,猜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坏了的卡可以修复好的 ...

1、向厂商反映过,具体结果我不知道,只知道厂商说卡没问题,凡是发现出问题的卡都返厂了
2.软件的人我还没接触过,现在想想卡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3、玩具这玩意本来就是薄利多销,20K的量也赚不几个钱。
我刚到公司一周,很多东西都还不了解啊!也不敢贸然开口要示波器。

网友K:
1:TF卡终端用户有没有机会带点拔插?
2:电池本身质量问题有没有考虑?
3:过充过放都会严重缩短电池寿命。保护电路鲁棒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1:TF卡终端用户有没有机会带点拔插?
2:电池本身质量问题有没有考虑?
3:过充过放都会严重缩短电池寿命 ...

1、TF卡装到机子里面的,又被点了胶,客户动的很少。
2、就是无法确定电池本事的质量
3、充电管理IC是TP4054,充电电流330ma,选的是5V,500mA适配器

网友L:
检查是不是扩容卡,写入一个接近最大容量的文件即可或者获知,但这种检查方法没有效率,供应商资质审查才是保证质量的前提,合同则是维护权益的手段。国内的山寨作坊们无法发展起来的本质原因就是既没有技术,也不讲究品控,一味追求廉价的下场是什么,不用多说。

至于短期内就发生电池鼓包问题,这说明充电电路的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M:
锂电池1%的鼓包率比较正常吧,我们采购的合同里面都写明1%,只是可以更换而已。
充电电流太大,最好小点。(不知道确切容量,一般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检查是不是扩容卡,写入一个接近最大容量的文件即可或者获知,但这种检查方法没有效率,供应商资质审查才是 ...

扩容卡基本排除了。检测到扩容是软件的问题。

我今天把今年售后的记录全部整理了下,今年4月骑才开始在产品上记录出厂月份,售后也是刚开始记录返厂产品的出厂时间,发现记录到的电池坏的几乎都是3个月前的产品,不知道这个周期算短期还是长期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锂电池1%的鼓包率比较正常吧,我们采购的合同里面都写明1%,只是可以更换而已。
充电电流太大,最好小点。 ...

1%还正常?你的手机电池如果短期内就成这样,你做何反应?

网友N:
扩容卡会让机器卡死,运行在最高的功率下,然后电池就坏了,卡也容易坏。所以啊,你们进货时候一定要给供货商签订保证协议,容量可以不大,但是别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锂电池1%的鼓包率比较正常吧,我们采购的合同里面都写明1%,只是可以更换而已。
充电电流太大,最好小点。 ...

额,1%算正常啊!这也太高了了,千分之一二还差不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扩容卡基本排除了。检测到扩容是软件的问题。

我今天把今年售后的记录全部整理了下,今年4月骑才开始在 ...

当然是短期,长期指至少两年以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额,1%算正常啊!这也太高了了,千分之一二还差不多

千分之一二都太高了。现在锂电池应用的很普遍,如果千分之一二算正常,你算算每天鼓包的新电池得有多少?用户还不叫的震天响?事实上,短期内锂电池的鼓包率应该是0。排除少数质量低劣的电池,锂电池在短期内发生鼓包的唯一原因就是充电电路设计有误,过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当然是短期,长期指至少两年以上。

哦!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千分之一二都太高了。现在锂电池应用的很普遍,如果千分之一二算正常,你算算每天鼓包的新电池得有多少? ...

学习了!不过电池买的时候质量本事确实不够硬!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扩容卡会让机器卡死,运行在最高的功率下,然后电池就坏了,卡也容易坏。所以啊,你们进货时候一定要给供货 ...

据说现在市面有一种盘是讲大容量盘的坏块部分进行写保护改为小容量的盘来卖。

网友L: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不过电池买的时候质量本事确实不够硬!

采购任何元件都要有品质控制,不能只看价格。一分价钱一分货,是普遍真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据说现在市面有一种盘是讲大容量盘的坏块部分进行写保护改为小容量的盘来卖。 ...

这是准许的,也是必要的。所有大容量硬盘和固态硬盘等存储设备都是这样,而且坏块的标志和屏蔽都是自动的,这就是所谓的SMART技术所起的作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据说现在市面有一种盘是讲大容量盘的坏块部分进行写保护改为小容量的盘来卖。 ...

量产技术,我也会,我的4G的盘,由于坏块,我把坏的屏蔽了,量产工具处理后只剩下六百多M。

楼主:
引用 网友L:
采购任何元件都要有品质控制,不能只看价格。一分价钱一分货,是普遍真理。 ...

现在就是想要我做品质控制的,首要问题就是TF卡和电池。

网友K:
TF卡和电池损坏之间没有关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TF卡和电池损坏之间没有关联性;

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楚,我并不是要找他们的关联性,而是想找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要在保证出厂的机子电池和TF卡故障率下降到千分之一左右,同时尽可能的不影响产能,尽量少的增加成本。

网友O:
根据你的现象描述,材料来料本身就存在问题的,你要做的是供应商那边如何保证良品率。

网友P:
电池损坏有几种情况:1.大电流过充.2.过放.3.生产过程中电芯破皮!
尤其2,3点比较容易出现.
过充是因为充电电路设计不正常或锂电池过充保护电路工作不正常.
过放是因为锂电池过放保护电路工作不正常.
生产过程中电芯破皮是生产问题.
根据楼主的情况,建议跟锂电池厂家商量,过放电电压定为3.0V,过放保护IC采用精工的,别用国产的.因为你的TF卡在低压下工作不正常.

网友O:
楼主,现在你不能拘泥于处理技术问题,而是要跳出这个角色去解决整个产品生产过程的不良,怎么保证良率。而不是出了问题去解决问题,而是要怎么保证问题可以不会发生。

网友Q:
电池~~~~三年因当差不多~~~~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根据你的现象描述,材料来料本身就存在问题的,你要做的是供应商那边如何保证良品率。 ...

生产部这边老大说如果是电池本事引起的鼓包是很好解决的,只有将新来的电池存放一个月在使用,该鼓包的基本都会鼓的,在在我们装机的时候基本都已经剔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现在你不能拘泥于处理技术问题,而是要跳出这个角色去解决整个产品生产过程的不良,怎么保证良率。而 ...

谢谢指点!
现在已经发现的问题都不能解决。:Q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池~~~~三年因当差不多~~~~完蛋了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池损坏有几种情况:1.大电流过充.2.过放.3.生产过程中电芯破皮!
尤其2,3点比较容易出现.
过充是因为充电电 ...

现在正准备和电池厂商商量,要把电池的保护电压设到3V

网友R:
   这个好像是来料没有检测好,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找供货商索赔,或者其他方式。   VAV科技导轨厂家。

网友S:
产品是不是应该有个低压关机的功能。

网友T:
电池存放一个月就鼓包的可以确定是电池质量问题;使用过程中过充、过放、高温、软包密封不良也会引起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S:
产品是不是应该有个低压关机的功能。

有低压关机的功能的,只是有不如无,昨天我把万用表串进去。测得关机时电流时0.04A(20安档),电池是400mAH的电池;正常播放时的电流时0.08--0.24A,平均大概在0.1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好像是来料没有检测好,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找供货商索赔,或者其他方式。   VAV科技导轨厂家。 ...

以后来料我检!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池存放一个月就鼓包的可以确定是电池质量问题;使用过程中过充、过放、高温、软包密封不良也会引起鼓包。 ...

我们老总说电池存放一段时间鼓包是正常现象,软包电池有这个缺陷!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有低压关机的功能的,只是有不如无,昨天我把万用表串进去。测得关机时电流时0.04A(20安档),电池是400m ...

关机电流0.04A?这也太大了吧。手机的待机休眠电流都只有几mA。这关机比手机待机还高这么多。

网友Q: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百度  "锂电池寿命"

网友V:
TF卡损坏了还能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TF卡损坏了还能修好吗?

有些不舍真的坏了,格式化之后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关机电流0.04A?这也太大了吧。手机的待机休眠电流都只有几mA。这关机比手机待机还高这么多。 ...

是太大了应该是微安级的才正常,最大声音播放电流时0.06A--0.26A左右,喇叭是4欧3W。

从上表看出软件关机电流和暂停播放电流时一样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是太大了应该是微安级的才正常,最大声音播放电流时0.06A--0.26A左右,喇叭是4欧3W。

从上表看出软件关机 ...

关机之后的泄露电流应该在毫安以下的呀,不过哥们示波器都没有,看看俺们的大7000用得是挺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关机之后的泄露电流应该在毫安以下的呀,不过哥们示波器都没有,看看俺们的大7000用得是挺爽的呀~~~ ...

今天去找方案公司了,软件关机电流大主要是主控休眠后外设依旧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