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在imx6dl的uboot中实现i2c的支持

楼主(2014-08-04):
请问管理员,
我这里uboot代码中没有对i2c配置,现在想对eeprom读写测试,希望在uboot中使用i2c,请问是否有指导文档,配置i2c参数和初始化i2c

imx6dl是否支持硬件i2c?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linux BSP 还是android的?

楼主:
Rita,是linux BSP ,好像附件不能发送,带附件的回复我这里都看不到了
附件是我尝试配置的
但i2c probe测试还是有问题,检测不到,log如下:
U-Boot 2013.07-ga1cec87-dirty (Aug 04 2014 - 11:39:41)

CPU:   Freescale i.MX6DL rev1.1 at 792 MHz
Reset cause: WDOG
Board: MX6-SabreSD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Phy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FEC [PRIME]
Warning: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Boot >
U-Boot >
U-Boot > i2c probe
Valid chip addresses:wait_for_sr_state: failed sr=81 cr=a0 state=2020
i2c_init_transfer: failed for chip 0x0 retry=0
wait_for_sr_state: failed sr=81 cr=a0 state=2020
i2c_init_transfer: failed for chip 0x0 retry=1
wait_for_sr_state: failed sr=81 cr=a0 state=2020
i2c_init_transfer: failed for chip 0x0 retry=2
i2c_init_transfer: give up i2c_regs=021a8000
wait_for_sr_state: failed sr=81 cr=a0 state=2020
i2c_init_transfer: failed for chip 0x1 retry=0
wait_for_sr_state: failed sr=81 cr=a0 state=2020
i2c_init_transfer: failed for chip 0x1 retry=1
wait_for_sr_state: failed sr=81 cr=a0 state=2020
i2c_init_transfer: failed for chip 0x1 retry=2
i2c_init_transfer: give up i2c_regs=021a8000
wait_for_sr_state: failed sr=81 cr=a0 state=2020
i2c_init_transfer: failed for chip 0x2 retry=0
wait_for_sr_state: failed sr=81 cr=a0 state=2020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已经帮你确认了一下关于对eeprom读写测试在u-boot中使用i2c是可以的,imx6dl也是支持硬件,不过关于这一块没有文档供你参考,你需要自己修改了,很抱歉。

楼主:
谢谢Rita,那我自己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Rita,那我自己来试一下

等你好消息:)

楼主:
ok了。在板子初始化时加入i2c的初始化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了。在板子初始化时加入i2c的初始化即可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我会将此贴结贴。

网友C(2016-04-07):
請問FSL_TICS_Jeremy 有關在uboot eeprom 寫的問題
真對eeprom read 是沒有問題
但write eeprom 確會又問題,但進kernel之後 write就OK
uboot 的cmd mode write 也是有問題
是否有可建議的解決方式。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FSL_TICS_Jeremy 有關在uboot eeprom 寫的問題
真對eeprom read 是沒有問題
但write eeprom 確會又問題 ...

用示波器抓抓波形,看看吧......

网友C(2016-12-16):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抓抓波形,看看吧......

已經找到問題,HW_WP 要控制才能作寫入